用32M的晶振,18B20的程序该怎么写?求神带

楼主(2014-09-10):
stc12c5A60S2,用32M的晶振,18B20的程序该怎么写?怎么改都读不到温度,求大神带~~

下面是原始的调用程序
void delayus(uint us)
{
    while (us--);
}

void init_ds18b20()//ds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nsigned int n;
        shujuxian=1;
        delayus(30);
        shujuxian=0;
        delayus(600);
        shujuxian=1;
        delayus(40);
        n=shujuxian;
        while(!shujuxian);//等待它释放总线,释放了,非1,退出
}
void wendu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一位一位的写,这里低位在前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hujuxian=0;
                shujuxian=dat&0x01;//把写的数给shujuxian,从最低位0x01写起
                delayus(30);
                shujuxian=1;//因为要传下一位数据
                dat>>=1;//最低位在最前面,右移一位数据等下一次循环给shujuxian
                delayus(30);//再稍微延时一会儿
        }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value;
        for(i=0;i<8;i++)
        {
                shujuxian=0;
                value>>=1;
                shujuxian=1;
                delayus(2);
                if(shujuxian)
                        value|=0x80;
                delayus(25);
        }
        return value;
}
unsigned char du_wendu()//读温度
{
        unsigned char a,b;
        init_ds18b20();
        wendu_write_byte(0xcc);//跳过ROM,因为只有一个传感器,穷啊
        wendu_write_byte(0x44);//启动温度测量
        delayus(800);//让其有足够的时间读数据

        init_ds18b20();//ds18b20初始化
        wendu_write_byte(0xcc);//跳过ROM,因为只有一个传感器,穷啊
        wendu_write_byte(0xbe);//可以读温度了
        a=read_byte();//读低八位
        b=read_byte();//读高八位
        b<<=4;
        b+=((a&0xf0)>>4);//这两句把小数点后的删了,把正数的数据都存在高八位
        return b;
}

求大神指点迷津

温度读取

温度读取

网友A:
我有18b20程序,功能都实现了,硬件很少,共阴极数码管,动态扫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18b20程序,功能都实现了,硬件很少,共阴极数码管,动态扫描

共享一下啊

网友C:
我也做了温度测量的,这是我的原程序,你参考参考!希望能对你有用。

1602 ds18b20.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