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电路原理介绍

楼主(2014-09-13):
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
在书本上有介绍,51单片机要复位只需要在第9引脚接个高电平持续2us就可以实现,那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在单片机系统中,系统上电启动的时候复位一次,当按键按下的时候系统再次复位,如果释放后再按下,系统还会复位。所以可以通过按键的断开和闭合在运行的系统中控制其复位。
     开机的时候为什么为复位
在电路图中,电容的的大小是10uf,电阻的大小是10k。所以根据公式,可以算出电容充电到电源电压的0.7倍(单片机的电源是5V,所以充电到0.7倍即为3.5V),需要的时间是10K*10UF=0.1S。也就是说在电脑启动的0.1S内,电容两端的电压时在0~3.5V增加。这个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为从5~1.5V减少(串联电路各处电压之和为总电压)。所以在0.1S内,RST引脚所接收到的电压是5V~1.5V。在5V正常工作的51单片机中小于1.5V的电压信号为低电平信号,而大于1.5V的电压信号为高电平信号。所以在开机0.1S内,单片机系统自动复位(RST引脚接收到的高电平信号时间为0.1S左右)。
    按键按下的时候为什么会复位
在单片机启动0.1S后,电容C两端的电压持续充电为5V,这是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接近于0V,RST处于低电平所以系统正常工作。当按键按下的时候,开关导通,这个时候电容两端形成了一个回路,电容被短路,所以在按键按下的这个过程中,电容开始释放之前充的电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容的电压在0.1S内,从5V释放到变为了1.5V,甚至更小。根据串联电路电压为各处之和,这个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为3.5V,甚至更大,所以RST引脚又接收到高电平。单片机系统自动复位。
    总结:
1、复位电路的原理是单片机RST引脚接收到2US以上的电平信号,只要保证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大于2US,即可实现复位,所以电路中的电容值是可以改变的。
2、按键按下系统复位,是电容处于一个短路电路中,释放了所有的电能,电阻两端的电压增加引起的。

网友A(2015-06-26):
讲得好,对于初学者学习复位电路很有帮助,不过现在的单片机即使不要复位电路也能工作了

网友B(2016-04-19):
正在看,学习了

网友C(2016-05-24):
楼主的回答,对我们这种新人真是帮助太大了,我都用到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里了。感谢!

网友D:
不要电容可以么,单片机上电之后想让它程序从开始执行,按复位键S1。程序执行过程中想复位就按S1

网友D:
感觉不要电容对开关复位没有影响啊

网友E:
楼主讲的很细呀,赞

网友A(2016-07-12):
引用 网友D:
不要电容可以么,单片机上电之后想让它程序从开始执行,按复位键S1。程序执行过程中想复位就按S1

最新的单片机,不要电容也行

网友F:
真厉害,是我太菜了

网友G(2016-09-14):
引用 网友D:
不要电容可以么,单片机上电之后想让它程序从开始执行,按复位键S1。程序执行过程中想复位就按S1

在吗?我想找人设计一个电路,诚信合作QQ562681777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讲的很细呀,赞

在吗?我想找人设计一个电路,诚信合作QQ562681777

网友H(2016-10-28):
谢谢分享 讲的很通俗易懂

网友I(2017-01-09):
引用 网友A:
讲得好,对于初学者学习复位电路很有帮助,不过现在的单片机即使不要复位电路也能工作了

不要电容确实可以工作,但是电阻会一直通电有功率的消耗。接上电容可以避免这一部分损耗。

网友J(2017-04-11):
为什么是0.7倍

网友K:
0.7倍为啥

网友L(2017-08-16):
为什么电容电压为0.7倍的电源电压时,时间刚好是RC,如果是0.6倍,那么电容充电时间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电容为0.7倍那么电阻则为0.3,也就是1.5V,也即RESET端口达到高电平的下限,符合复位要求

网友N(2017-10-16):
这个电容充电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是不是跟下面的下拉电阻也有关系?

网友O:
所以根据公式,可以算出电容充电到电源电压的0.7倍‘;’大神,这个0.7倍怎么算的?

网友P(2017-12-08):
困惑 了那么久豁然开朗了

网友Q(2018-01-09):
根据RC电路零状态输入电路原理可知:Uc=Us(1-e^(-t/τ)),RC可求出,为了方便计算一般取t=τ=RC,可大致获得Uc=0.7Us.

网友R:
你看看这个情况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S(2018-05-06):
很有帮助

网友T(2018-08-28):
太好了,正在想这个问题呢,非常感谢!

网友U(2018-11-13):
讲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V(2019-11-06):
这种称之为电平复位,那么还有脉冲复位呢?有谁讲讲可好

网友W(2020-04-04):
这个确实值得学习,一直画都是照着画,没有理解其中的内容

网友X(2020-06-16):
是的,很详细

网友Y(2020-12-21):
复位电路中把电阻删了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Y:
问一下楼主,复位电路中的电阻删了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Z(2021-05-31):
真的讲的好清楚,一下子就明白啦!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