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全程线性分段插值算法

楼主(2014-09-13):
  解决传感器数据线性不好或非线性问题,实现低次多项插值算法,其曲线逼近程度即插值函数与原函数误差基本满足一般的工业控制场合需要。此算法占用系统资源少,在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等工业控制领域,往往使用单片机或嵌入式系统等资源受限处理器,通过分段线性插值算法简化原函数,很多乘除法运算优化成加减法,减少计算量,在没有乘法器的单片机上也能有很好的表现。
int linear_x8_y8(uint8_t xn,uint8_t x1,uint8_t x2,uint8_t y1,uint8_t y2)
{
    int yn;
    uint8_t tmp;
    if(xn<x1)
    {
        yn=y1;
    }
    else if(xn>x2)
    {
        yn=y2;
    }
    else
    {
        if(y1<y2)
        {
            yn=y2-y1;
            tmp=xn-x1;
            yn=yn*tmp;
            tmp=x2-x1;
            yn=yn+(tmp/2);
            yn=yn/tmp;
            yn=y1+yn;
        }
        else
        {
             yn=y1-y2;
            tmp=xn-x1;
            yn=yn*tmp;
            tmp=x2-x1;
            yn=yn+(tmp/2);
            yn=yn/tmp;
            yn=y1-yn;
        }
    }
    return(yn);
}
int lin_clac_x8_y8(uint8_t xn,uint8_t *queue_x,uint8_t *queue_y,uint8_t n)
{
    uint8_t i;
    int yn;
    for(i=1;i<(n-1);i++){
        if(xn<=queue_x[i])break;}
        yn=linear_x8_y8(xn,queue_x[i-1],queue_x[i],queue_y[i-1],queue_y[i]);
        return (yn);
}
调用示例: uint8_t x[15]={0,52,58,66,72,80,87,92,99,115,139,150,168,186,214,248},y[15]={0,68,73,81,87,94,101,108,114,131,153,166,183,202,229,263};
resul=lin_clac_x8_y8(resul,(uint8_t*)x,(uint8_t*)y,15);

网友A(2017-07-30):
上述的x1,x2,y1,y2都是采样点吗?或者说是第几次采样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