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模块PWM波形输出

楼主(2014-09-13):
调试芯片:STM32F103C8T6
外部晶振:8MHz
功能介绍:使用Timer3实现两路(可四路)PWM波形的输出
代码如下:
初始化:系统时钟初始化,GPIO端口初始化,Timer初始化
系统时钟初始化:

//////////////////////////////////////////////////////////////////
///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
//////////////////////////////////////////////////////////////////

SystemInit();

GPIO端口初始化:
//////////////////////////////////////////////////////////////////
* 函数名:void GPIO_Config(void)
* 描述  :配置复用输出PWM时用到的I/O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main()调用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and GPIOB clock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GPIOA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1 and 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Timer初始化:
//////////////////////////////////////////////////////////////////
* 函数名:void TIM3_Config(void)
* 描述  :配置TIM3输出的PWM信号的模式
*      CH1:输出 T=2.5ms(f=1/2.5ms=400Hz)  D=0.6的PWM波(高电平在前,低电平在后)
*      CH2:输出 T=2.5ms(f=1/2.5ms=400Hz)  D=0.4的PWM波(高电平在后,低电平在前)
*      步骤一:通过T和TIMxCLK的时钟源确定TIM_Period和TIM_Prescaler
*          T=(TIM_Period+1)*(TIM_Prescaler+1)/TIMxCLK=2.5ms
*          因为 TIM_Period<65535,所以 TIM_Prescaler>1,即 TIM_Prescaler=2
*          所以 TIM_Period=59999=0xEA5F
*      步骤二:根据TIM_Period的值,高低电平的先后D,确定CCR和TIM_OCPolarity
*          CH1:因为D=0.6,先高后低;
*              所以CCR1=(TIM_Period+1)* D=36000;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          CH2:因为D=0.4,先高后低;
*              所以CCR1=(TIM_Period+1)* (1-D)=36000;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Low
*      步骤三:基础寄存器初始化
*      步骤四:通道寄存器初始化
*      步骤五:使能TIM3重载寄存器ARR
*      步骤六:使能TIM3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main()调用
//////////////////////////////////////////////////////////////////

void TIM3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PWM信号电平跳变值
u16 CCR1= 36000;
u16 CCR2= 36000;
// PCLK1经过2倍频后作为TIM3的时钟源等于72MHz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0xEA5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设置预分频:预分频=2,即为72/3=24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溢出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 //设置跳变值,当计数器计数到这个值时,电平发生跳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TIM_OCPolarity_High;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时为高电平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 //设置通道2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2时为低电平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使能TIM3重载寄存器ARR
// TIM3 enable counter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
}
主函数代码: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GPIO_Config();
TIM3_Config();
while (1)
{

}
}
最后上结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