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常见"USB无法识别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9-13):
J-LINK出现无法识别USB设备或LED灯不亮了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出现此问题的原因通常为J-LINK固件丢失所致,只要重新刷固件进去即可恢复正常。
J-LINK是SEGGER公司为支持仿真ARM内核芯片而推出的一款JTAG仿真器。配合IAR EWAR,ADS,KEIL,WINARM,RealView等集成开发环境,支持绝大部分ARM的仿真。
    市面上J-LINK大多都是盗版的,采用芯片为AT91SAM7S64。自己copy一个板子,在网上下一个固件一烧写就搞定。有时候固件会出问题,例如指示led不亮了,usb无法识别了,这种情况下除非芯片坏可,一般重新烧写一下固件就好了。
    固件烧写步骤如下:
    1、拉高55号管脚(ERASE),把将内部程序擦除掉。
    2、拉高40号管脚(TST),确保重新上电之前TST,PA0/PGMEN0,PA1/PGMEN1,PA2/PGMEN2 信号已经置位,由于PA0/PGMEN0,PA1/PGMEN1,PA2/PGMEN2 内置上拉电阻,且复位后上拉电阻使能,而TST复位后为下拉电阻使能,故只要将TST 信号上拉即可,并请等待10 秒钟。(The board is now working with the SAM-BA Boot application from the flash and waiting connection through USB port)。此过程在flash上准备好SAM-BA Boot application 。
    3、下电,将TST 信号悬空。再次上电后,SAM-BA Boot 应用程序已经运行于FLASH 并等待来自于PC的USB 或DBGU 的连接。
    4、启动SAM-PROG ,链接usb上电。jlink会主动查找usb的链接,并和SAM-PROG 建立连接。下载bin固件就ok了。如果v7老板下载v8固件不能用,那就换个v7的固件试一下。

按照“J-LINK V8 固件烧录指导”详细烧写步骤参考如下:

   J-LINK 是使用过程中,如果内部固件意外损坏或丢失,请参考下面操作步骤说明,重新烧录JLINK固件。

1. 安装固件烧录软件
    请在ATMEL官方网址下载AT91-ISP下载软件。官网已改版,最好在网上找这个软件,安装下载好的Install AT91-ISP v1.13.exe软件双击Install AT91-ISP v1.13.exe运行,选择默认设置,安装好以后,桌面上生成如下两个图标。
注意同时需要在官网上下Sam-ba2.10,如图
2. 除芯片并进入编程模式

   打开JLINK 外壳,见到JLINK内部电路如下图所示。
版本一

版本二

    2.1 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以提供JLINK工作电源。
    2.2 短接图中A的两个过孔约5秒。断开A位置的两个过孔的短接。然后拔掉JLINK与P C间的USB线(注意先后顺序)。
    2.3 短接图中,B处的两个过孔。
    2.4 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至少超过10秒后,拔掉USB线,停止给JLINK供电(说明:请确保此过程中,图中B处一直处于可靠的端接状态)。
    2.5 断开图中B处的短接。
3. 更新固件
    3.1 双击桌面上的SAM-PROG v2.4图标 ,运行SAM-PROG v2.4烧录软件,按下图所示进行设置。

    3.2 将JLINK V8通过USB线与PC机连接。此时,SAM-PROG v2.4软件中的Write Flash按钮将变为有效。(注意,先打开SAM-PROG v2.4再连接JLINK 与PC机)。
    3.3 点击Write Flash 按钮,烧录固件,待烧录完成后,Active Connection:将变为1。
    3.4 拔掉JLINK与PC机之间的USB线。
    至此,JLINK V8的固件已经更新完毕,正常情况下,连接电脑与JLINK V8时,JLINK V的指示灯将闪烁,然后常绿。请参照JLINK V8用户手册说明,使用JLINK V8进行调试仿真。

网友A(2016-01-20):
我没下到那个软件AT91-ISP

网友B(2016-12-13):
按照楼主说的终于搞定了以为坏掉的J-LINK

网友C:
楼主的资料狠及时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