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动态扫描和定时器1在数码管上显示出从765432开始以1/10秒的速度往下递减直至76...

楼主(2014-09-13):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76,0x79,0x38,0x3f,0};
uchar temp,t0,t1,bai,shi,ge,flag,flag1;
uint shu;
void init();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
void delay(uint z)
{
        uint t1,y;
        for(t1=z;t1>0;t1--)
                for(y=110;y>0;y--);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1)
                        display(7,6,5,bai,shi,ge);
                else
                        display(16,17,18,18,19,20);
        }
}

void init()
{
        shu=432;
        temp=0xfe;
        P1=temp;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flag!=1)
                {
                if(t0==10)
                        {
                                t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else
                {
                        if(t0%4==0) //按照上面的temp=0xfe,P1也应该是oxfe,但为什么调试的时候却是oxff
                                P1=~P1;
                        if(t0==60)
                        {
                                TR0=0;
                                P1=0xff;
                                flag1=1;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1++;
        if(t1==2)
                {
                        t1=0;
                        shu--;
                        bai=shu/100;
                        shi=shu%100/10;
                        ge=shu%10;
                        if(shu==398)
                                {
                                        TR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flag=1;
                                        t0=0;
                                        P1=0xff;
                                        TR1=0;
                                }
                }
}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uchar sh,uchar g)
{
        dula=1;
                P0=table[aa];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bb];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cc];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ba];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

求解:if(t0%4==0)    //按照上面的temp=0xfe,P1其中没有变化,到这里也应该是oxfe,但为什么调试的时候却是oxff。还有疑问的是这个程序是不是
                P1=~P1;       先取反闪烁一次 然后再运行到这里取反不亮  再运行到这里又闪烁一次 一直这样下去之后满足后面的if语句?

网友A:
/<<P1=~P1;       先取反闪烁一次 然后再运行到这里取反不亮  再运行到这里又闪烁一次 一直这样下去之后满足后面的if语句?>>你后面的if(t0==60)if(t0==60)的条件是t0==60,t0++是在中断void timer1() interrupt 3中指行的与P1=~P1; 没有关系
<if(t0%4==0)    //按照上面的temp=0xfe,P1其中没有变化,到这里也应该是oxfe,但为什么调试的时候却是oxff。还有疑问的是这个程序是不是>这个你的注释,看不明白,,不过P1=~P1每次 都会变化,还有temp=_crol_(temp,1); P1=temp;,,在移后也有变化.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后面的if(t0==60)if(t0==60)的条件是t0==60,t0++是在中断void timer1() interrupt 3中指行的与P1=~P1;  ...

第一个问题 我是想说程序中一亮一灭是不是和我理解的一样
第二个问题 OXFF是全灭 取反就是全亮。之前赋值的时候是先点亮一个二极管oxfe满足流水灯的运行,在之后运行中我看到temp没有变化,不应该是oxff的。但是我在debug中watch的值却是oxff 不知道是哪里变化来的 我这样的说您能明白我问的什么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 我是想说程序中一亮一灭是不是和我理解的一样
第二个问题 OXFF是全灭 取反就是全亮。之前赋 ...

第一个问题,不能这样理解。

【1】shu数值开始时候是shu=432;
    输出P1=temp=_crol_(temp,1);每隔0.5秒做一次左移一位。

【2】当shu减到shu==398的时候,定时器T1的中断处理当中,P1关闭(P1=0xff;)
     定时器T1自身也停止了( TR1=0;)
    定时器T0继续计数器并且抢中断
     if(t0%4==0)
     P1=~P1;
    每隔0.2秒取反一次(总体点亮或者总体熄灭),也就是变化周期0.4秒。
   ////////////////////////////////////
       if(t0==60) //
                        {
                                TR0=0;
                                P1=0xff;
                                flag1=1;
                        }
     经过3秒(t0==60)之后,P1关闭(P1=0xff;)
    定时器T0自身也停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不能这样理解。

【1】shu数值开始时候是shu=432;

理顺一下整个过程:
    刚开始时shu=432; P1每隔0.5秒左移一位。
    当shu减到shu==398的时,P1已经重新赋值0xff;,每隔0.2秒取反一次(全亮或全灭),
    亮灭周期0.4秒。
    再经过3秒之后,P1关闭(P1=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