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语言写单片机长按或者放开问题

楼主(2014-09-14):
假如有A和B两个按键.想实现按A键加1,但按下A键的时间不一定,随便按多久只加1个数.
按下B键松开实现减1,同样没有时间限制,本人菜鸟一个,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include <reg52.h>//头文件的声明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以后想定义unsigned int类型的,直接用uint16代替即可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sbit key1 = P3^2;//该键位的定义,功能是每按一次就加1
sbit key2 = P3^3;//该键位的定义,功能是每按一次就减1
//延时函数
void delay(void)
{
        uint16 i;
        for(i = 0;i < 10000;i++);
}
//主程序
void main()
{

    uint8 code led[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码管的段码
        uint8 j;
        j = 0;
        P0 = 0x3f;//P0口的初始化
        while(1)
        {
                if(key1==0)//判断KEY1键是否按下
                {
                        delay();//延时去抖动
                        if(key1==0)//再一次判断KEY1键是否按下
                        {
                                j++;
                                while(j==10)
                                j=0;
                                while(!key1);//判断KEY1键有没有弹起
                                P0 = led[j];
                        }
                }
                if(key2==0)//判断KEY2键是否按下
                {
                        delay();//延时去抖动
                        if(key2==0)//再一次判断KEY2键是否按下
                        {
                                j--;
                                while(j==-1)
                                j = 9;
                                while(!key2);//判断KEY2键有没有弹起
                                P0 = led[j];
                        }
                }
        }
}

楼主:
谢谢.我试试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头文件的声明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以后想定义unsigned int类型的,直接用uint16代 ...

if(IN2 == 0)         //减1
{

  Delay1ms(10);

  if(IN2 == 0)
      {
      ii--;
     while(ii==-1)
      ii=0;

    while((!IN2) && (ii==0)) ;
     Y0=0;
         这句怎么样写才能实现松手后当ii=0的时候才执行Y0=0
这样或者while(!IN2) ;
while(ii==0)) ;
     Y0=0;
这样好像都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IN2 == 0)         //减1
{

while(ii==0)) ;
     Y0=0;
这个的意思是while语句的函数体为空,如果ii==0的话(就是为真),它就在那里死循环,直到它为假的时候才执行Y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IN2 == 0)         //减1
{

while((!IN2) && (ii==0)) ;这一句不合理,只要IN2按下,IN2就等于0,(!IN2)就为1,但是ii不一定等于0,只有当ii==-1时,(while(ii==-1)   ii=0;  )ii才等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