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单键电子开关手电筒

楼主(2014-09-15):
大家好,我是陈滨!笔者由于工作原因有时要用到手电筒,使用中发现,原手电筒自带的机械开关容易出现接触不良、损坏,火大利用自己学的单片机知识编写了一个控制手电筒的单键电子开关程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电子开关具有无触点、开关速度快、使用寿命高、承受的电流大等优点,但是电路稍微复杂,下面是笔者自己设计的PCB板:

电路图在下面,来个手画版的,哈哈....:

下面公布程序,本人绝对不会收费了,无私奉献呀,附带本人注释,十分的清晰明了,呵呵.....

下面讲述工作原理,当按住SW键时,由Q1、R1、R2、D2、SW构成的开机回路工作,Q1导通,c极产生4.2V工作电压一方面提供给光耦U1,一方面提供给三端稳压IC U2,U2产生一个3V工作电压供给单片机U3的2脚。这个时候U3开始工作,内部程序计时器开始计时,这个时候8脚接的发光二极管LED2闪烁表示在开机中。若未达到3秒松开按键,单片机认为是误按,不执行开机程序;若达到 3秒,单片机内部程序认为是开机动作,1脚由原来的高电平变为低电平,通过U2锁住Q1使其保持导通,这个时候SW可以松开,如果不松开将执行关机。同时,单片机U23脚输出脉冲波经过R4、D1驱动Q2,使LED灯泡LED1发光,采用脉冲驱动有利于LED灯泡寿命。Q3有两个作用,1是在单片机低电平时Q3导通,使Q2同步截止,LED停止发光;2是在关机时,确保Q2截止。开机后,若在按动一次SW,单片机U2的7脚经过D3变为低电平,单片机认为收到关机指令,执行关机程序,首先将3脚变为低电平,关闭LED1,然后把1脚变为高电平,这个时候U2停止工作,若SW松开,Q1将截止,整个电路失电,关机成功!

网友A(2014-11-20):
很有創意

网友B:
你好!我是初学者,我们现在需要做单片机制作作业,我觉得你的这个不错,想借鉴用用,我想知道制作这个需要哪些东西

网友C(2017-11-24):
老师家的手电筒也是智能家电!

网友D:
如果手电的静态电流小到个位数的MA级别,那这手电就不太实用了,因为,他一直在耗电。
毕竟机械开关的静态电流为0,

网友E(2017-12-26):
是的如果程序里面加上掉电模式,在关闭状态下0.1uA以下,电路也不用搞这么复杂,不加掉电模式在关闭状态下还是有5到10mA的电流,一颗1200mA的电池10天不开一次灯也差不多自己耗光了

网友E:
没有掉电程序确实不太理想

网友E:
15F104E.W都是有掉电模式这个功能,不会写程序而以

网友F:
有创意,手电筒都智能的

网友G:
电路有必要这么复杂吗

网友H(2018-01-26):
我见过一种出口手电筒要2000多人民币LED20W!高,中,低,SOS闪烁四个档位.磁控开关防水,程序里四个档位可变换位置!

网友H:
最讨厌这种心思不纯的人,在大家面前说共享,程序代码用图片格式.还出一半留一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最讨厌这种心思不纯的人,在大家面前说共享,程序代码用图片格式.还出一半留一半。

这么简单的程序,人家已经全部放出来了,你看看自己照着图片打几下键盘而已,最烦不劳而获的

网友J:
设计新颖,值得学习!

网友K:
我做过类似的,静态电流太大。

网友L(2018-12-29):
电路太复杂完全可以简化。光偶可以去掉,用单片机直接驱三极管,LDO可以用稳压管配合三极管实现降压,或者直接去掉,单片机也可以直接工作在3.0至4.2V;Q3也是多余的,驱动MOS是小电流,完全达不到开启Q3的电压;

网友M(2020-03-24):
总觉得电路还是复杂,单片机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