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功放机V2.0

楼主(2014-09-15):
上次本人制作了一个电脑功放机,但由于变压器体积受限,力度不够深,这次对电路硬件和软件方面都做出重大改进,修复了易受干扰,出现误保护等BUG,整体显得更整齐,先来个整机图片:

这次采用环形变压器,可以提供6A的电流,可以提可达100W左右的功率,左上角是待机变压器,装在待机控制板上面,右边是功放板和单片机控制。功放电路为了节省体积,采用简洁的OCL电路,4个C5198功放管,虽然简洁,音质还算过得去,低音有力,高音清脆;单片机控制方面利用中断检测功放中点电压,如果出现偏压,进入中断程序,关闭扬声器和电源,保护音箱不烧坏和故障进一步扩大,同时黄色指示灯会闪烁表示出现故障,这个时候必须关闭电源排除故障才可以重新开机,单片机同时控制整机电源和扬声器输出。
后面的接线端子都是从淘宝购得,所有电路手工焊接,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我这样的耐心的,在来张前面的:
最前面是电源控制按键,第二个空着保留,然后是音量电位器,我想那个生产这个对讲机电台的厂家想也想不到这个产品会被我改装成个功放机,哈哈...........好了,公布部分程序:

网友A(2015-09-05):
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

网友B:
我看见了环牛

网友C(2015-10-18):
好高大尚啊!!!

网友D(2016-03-07):
看看能不能防制一个

网友E(2017-11-26):
作品不错,可是机箱用得不够高大上.

网友F(2018-08-05):
第一次见自己编程做功放,赞

网友G(2019-12-27):
后面的数据是什么东西,请指教

网友H:
环牛高大上,其他不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