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微电脑蟑螂捕杀器

楼主(2014-09-15):
本人在农村,家中蟑螂泛滥成灾,夜间有很多蟑螂出来逛街,而且家中的电器时常因为进入蟑螂短路烧坏,一早就想办法杀尽它们,采用药物对自己太毒,蟑螂也会死满屋子,采用喷药,也不是很可靠...近年本人学习了单片机编程,利用空余时间制作一个采用红外线检测的单片机蟑螂高压捕杀器,取得了一定效果。先给大家看个图:

本人本着变废为宝原则,采用一个小孩玩具盒子改造,下面是高压电网和诱饵,上面是电路板。蟑螂被里面的诱饵诱惑,从本人设计好的孔爬进去,经过的时候,遮挡了红外线,触发单片机中断程序,高压延时启动。由于蟑螂对高压电场很灵敏,所以必须等蟑螂爬进去才能启动高压,否则蟑螂会逃跑,因此本人程序中延时大约30秒。蟑螂爬进去后实际上已经触发了高压启动程序,30秒后高压电启动,将蟑螂击毙,电击1分钟后高压电自动关闭等待下一个进入。下图就是蟑螂进入孔:
在孔的里面安装了红外线检测电路,蟑螂爬进去就会遮挡红外线从而触发高压启动,下图中白色和黑色的东西分别是红外线接收管和发射管。上面已经电死了两只蟑螂,蟑螂身上的东西是诱饵粉,是本人故意弄上去的,因为蟑螂喜欢吃自己同类,增强诱惑力:
给大家看下电路板,实际上很简单:
电路原理是利用单片机内部PCA输出脉冲驱动场效应管,再用高压包吧电压升高到1500V,高压包是从废弃的液晶电视拆的,变废为宝嘛。给大家看个电路图吧,手画版的哦:
本装置经使用安全可靠,平时是没有高压的,通电后绿色指示灯闪烁表示电路已经进入待机,当蟑螂爬进去后,红色指示灯快速闪烁表示高压正在启动,这个时候手不可触网,大约30秒后高压电启动,红色指示灯变为常亮表示正在进行电击,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蟑螂身上喷出电火花和放电产生的拍拍声,甚至会冒烟,纯属正常。1分钟后,红色指示灯熄灭,电击结束。程序方面暂时本人不公布,到100楼再公布。

网友A:
当电击死的蟑螂留在高压网上较多时,比如有5只左右时,高压部分会不会被短路,而不能再电击?

网友B:
加个继电器接个电机把电死的小强吹走,不会短路好一点

网友C:
这个事好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D(2015-03-05):
学习一下,看看楼主什么时候吧程序发上来

网友E:
可以仿制做个捕鼠器。

网友F(2015-09-05):
初中(1991年)做过一个电子捕鼠器,可以捕到手指大小的米鼠...也是红外对射原理.

网友G:
这个不错,研究一下

网友H:
这个不错 蟑螂太讨厌了

网友I(2018-09-13):
兄dei私聊一个呗

网友J:
从电路简洁实用来说,可以使用简单硬件电路设计更方便!

网友K(2018-12-27):
不错,可以稍微改一下做一些昆虫诱杀器,应用于大棚或者生态农场,减少农药使用

网友L:
不错的设计,如果哪家生产商看中了,可以推广一下。

网友M:
好想法,值得推广

网友N:
这个场效应管能否导通?

网友O(2019-10-01):
能给具体一点吗

网友P:
我觉得应该还要改进

网友Q(2020-06-22):
想问一下红外接收头哪里的三极管有什么作用

网友R:
我觉的会单片机的定时器就可以了,  估计很难到100楼。

网友S:
我想请教一下。 单片机做的这个样子。如果以后成品了。还会用这种芯片吗 !还是就改变了呢!

网友T:
请问楼主,输出电流是多少?你说的输出电压是1500伏。电蚊拍输出为1500~2000伏。

网友U(2020-07-22):
改进改进,可以做产品了

网友V:
你不是说要100楼吗?小心我现在开始刷楼😂

网友W(2020-10-09):
直接整个更高压的,把蟑螂电成灰就不用考虑吹走蟑螂的问题了

网友X:
蟑螂好讨厌,是该好好灭了它。。。

网友Y:
注意安全啊楼主

网友Z:
小蟑螂怎么办?   还有死蟑螂没有清理, 下一批来了电不死跑掉怎么办?  死蟑螂多了, 怎么清理?
一个晚上效率有多高, 可以干掉多少数量, 必须远远大于它的繁殖速度才可以啊?,
不然电2只 跟玩具一样, 没有一点点用途.

这个设计思路不是很好,

网友AA:
我看到蟑螂就想吐

网友AB(2020-12-04):
倒不如用传感器检测蟑螂,用继电器或者场效管来控制电蚊拍的电源和开关呢

网友AC:
商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AD(2021-01-04):
正电压为啥可以直接接地 不会短路吗  (我是好久没看书的学渣)

网友AE(2021-04-08):
不知这个效果如何

网友AF:
电蚊拍的输出功率比这个应该小多了。最好是能具体讲解一下电路原理。

网友AG(2023-04-21):
杀鸡用牛刀。一个模拟的延时电路就能解决了。

网友AH:
好想法,哈哈哈

网友AI:
厉害。。。我觉得用电蚊拍改应该也是可以

网友AJ:
啊呀,基于用蟑螂药老shu不理想,原来不止我一人有这样的想法,我也一直想做一个电蟑螂电老shu的,但是考虑安全,考虑体积,考虑成本,考虑能连续捕捉,还有哪个电网的制作方式,今天一个这样的想法,明天一个哪样 的想法,迷失了。看到这个贴子赶紧来爬楼,看看有没有到100楼,结果----------------没有。。。

网友AJ:
引用 网友AG:
杀鸡用牛刀。一个模拟的延时电路就能解决了。

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电路,就是电网我不想做成2层哪种,想做成平面的,但是不知道电蚊子哪种铁丝是不是铁丝,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找不到去哪里买,一直停滞状态  这种灭蚊灯上绕的是铁丝吗?

网友AJ(2023-05-30):
引用 网友R:
我觉的会单片机的定时器就可以了,  估计很难到100楼。

9年后,我看到了这个贴子,但也只到40楼。。。。

网友AK: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延时控制系统没必要用单片机,增加成本和阻碍了不会单片机的人制作。

网友AL(2023-07-04):
引用 网友A:
当电击死的蟑螂留在高压网上较多时,比如有5只左右时,高压部分会不会被短路,而不能再电击?

弄过电老鼠的,不实用,多只老鼠在电网上就短路,基本失效;
还有一个就是鼠毛有时被静电引燃,具体原因不明;

网友AL:
引用 网友B:
加个继电器接个电机把电死的小强吹走,不会短路好一点

不行,风力不够,小强被电死有时有粘液会沾在网上,很难清理

网友AL:
引用 网友E:
可以仿制做个捕鼠器。

几个老鼠在上面会短路失效

网友AM:
不错,好东西。我买蟑螂贴,没有效果,还是这个方法好。

网友AN:
一直对那个激光打蚊子的产品感兴趣,装到高处,装个热释红外传感器,有人就自动关闭,无人就进入检测消杀状态。

网友AO:
为100楼目标做点贡献!

网友AP:
难度不在于怎么杀,而是怎么让它乖乖进来

网友AQ(2023-11-02):
有点像电蚊拍的感觉,但是蟑螂都在电网上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长时间短路的情况。

网友AR:
学以致用,有改进更好

网友AS:
引用 网友AP:
难度不在于怎么杀,而是怎么让它乖乖进来

不单乖乖进来,还要回去把全族坑掉,那才叫爽!

网友AT:
引用 网友AS:
不单乖乖进来,还要回去把全族坑掉,那才叫爽!

啥时候能到100楼啊 想看看程序

网友AJ(2024-12-21):
引用 网友B:
加个继电器接个电机把电死的小强吹走,不会短路好一点

关于连续捕杀这个问题我想过,一个方法是把网做成可以翻转的,用电机来控制,一个方法是每次电完之后用一个杆子扫一遍

网友AU:
会不会成本太高?一个月电费会不会狂飙?

网友AV:
我赞同杀鸡用牛刀的观点。

网友AW(2025-02-20):
单片机直接驱动75N05好用吗?

网友AX:
累吐血也到不了10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