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不用51和52单片机用其他的集成电路做跑马灯可以不

楼主(2014-09-15):
请问下 不用51和52单片机用其他的集成电路做跑马灯可以不

网友A:
用NE555+CD4017,也可以

网友B:
恩,我读书的时候就用555+4017做过一个,引来同学围观,虚荣心爆表。

网友C:
YP62011.8V~3.0Vin,用于两节充电电池/干电池,并联1-15个白光LED驱动,TO-92 YP6193 DC-DC Step up LED Drive,1~9Vin 2.5~6Vout Io可达500mA SOT89-5 YP6179 4.5~25Vin 8通5~30mA恒流LED

网友C:
跑马灯IC-BCT3286EGI-TR

网友C:
跑马灯IC TR1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