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解释win7 64位系统内存识别不足量故障排除

楼主(2014-09-15):
大家也许在使用电脑时发现,明明我的电脑装了4G以上的内存,为什么还是只认到3.5G左右?其实如果你是用的是32位系统,那么很正常,装64位的就正常了,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在我本人的其它日志中你可以看到。但是你如果是64位还是只认3.5G,那么只有3种可能:A,你的内存是4G的,你的电脑是集成显卡,占了部分内存,可以在BIOS中设置内存占用的大小。如果是独立显卡直接跳过此步。B,你的系统设置有问题,可以点开始>运行,输入msconfig,弹出系统配置对话框,点击引导>高级选项,去掉”最大内存“里面的勾,点确定即可。如下图:

C,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就比较复杂。只有另外两个可能 :1,BIOS设置问题;2,BIOS版本问题。如何区分呢?先重启,进入BIOS(进入BIOS大多数是开机按DEL键,各个牌子主板不同),就笔者的华硕K5KPL为例说明。如下图,笔者是独立显卡,也发现才认了3.5G,实际上有4G。

进入BIOS,选择Main>Information,发现里面的确也只认到3500M(3.5G)的内存,果断升级BIOS,注意!升级BIOS有风险,搞不好你的电脑就开不了机了,必须拿去烧写BIOS了,否则你的主板就报废了,不过本人自己会烧写,不怕,哈哈........(先得意下)。升级BIOS后,再次进入BIOS这个位置,发现内存已经认到4048M,高兴!进入系统,我靠!还是老样子没变!看来还有其它问题。经过网上的研究,发现只要修改BIOS相关选项打开内存地址映射就可以了,方法是:进入BIOS,选择Advanled>North Birage configuration(此项翻译意思大约是北桥控制设置,因为对于英特尔来说内存是由北桥控制的)>Memory Remap Feature,将其中的disble改成enbile即可!重新进入系统,这下终于搞定了!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