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无线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4-09-15):
就是像4键315兆赫的遥控电脑一样,
怎么用4键遥控器代替电视机或DVD,空调的遥控器?
如果想使遥控器的功能更多,像家用电器的万用遥控器一样,怎么制作?需要哪些硬件?

网友A:
这个实现不了的 楼主 ,315兆赫的遥控器怎么能遥控电视呢?电视是红外的,这不扯淡吗?

网友B:
谁说不可以,改改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C:
可倒是可以,不过这个工程很庞大,一个单片机恐怕搞不定,首先得搞清楚,你家的电视机用的红外遥控器的编码格式是什么?可能会用到示波器这些东西来显示波形,然后根据波形来判断。一旦把遥控器的格式确定了,你就可以开始写一个红外发射程序(就是模拟电视机的遥控器发射红外信号)。最后把无线遥控的程序和红外遥控的程序结合起来,总之,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因为无线模块也是用单片机纯软件解码,红外发射也是要用单片机纯软件模拟发射,还要模拟载波。我估计一个单片机可能搞不定。够悬的。

网友C:
楼主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模拟发射红外信号,我用单片机软件解码无线的信号。如果这两个成功了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因为这两个程序结合起来就是你所需要的功能。

网友D:
其实这个功能我实现过,我把单片机开发板放在客厅的电视机前面,人到卧室里面穿墙遥控电视机的音量。这样在我睡觉的时候 我可以悄悄的调小音量。 其实原理很简单 就是单片机收到无线模块的命令后 马上发射红外信号去控制电视.相当于用单片机开发板来中继了一下. 而且用一个单片机也可以实现 我就是用的一个单片机。因为单片机程序的大循环中平时只需要检测有没有无线信号过来,如果有再启动红外发射。一个芯片完全可以办到.只要在程序中控制好就行了,那时候我反反复复调试了一个多月 终于搞定了. 不过源代码在原来的笔记本里面 已经丢了,不过就算有代码在你家也不一定能用,因为你家的电视肯定和我家的电视红外格式不一样的. 你首先得确定你家电视的红外的格式,要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

网友E:
工程太过浩大  ,真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F:
4键的功能少了点 还是买成品红外转发器吧

网友G(2014-11-20):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要考虑很多因素的!

网友H:
http://www.51hei.com/的说明中有这么条:

16、一体化红外线接收头SM0038板载红外发射电路(使你可以像在家遥控电视机一样控制开发板,
     还可以用反过来用开发板来控制空调电视机等,甚至可配合无线模块或者因特网进行远程穿墙遥控空调电视.)

既然都这么说了,不改电路,把J1和WX插上,再把光盘里 “红外发射” 和 “上、下位机_无线遥控电脑” 中的下位机代码 整合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