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内核Input输入子系统浅解

楼主(2014-09-15):
--触摸屏驱动为例

第一章、了解linux input子系统

      Linux输入设备总类繁杂,常见的包括有按键、键盘、触摸屏、鼠标、摇杆等等,他们本身就是字符设备linux内核将这些设备共同性抽象出来简化驱动开发建立了一个input子系统。子系统共分为三层,如图1所示
图1  input输入子系统

      驱动层和硬件相关,直接捕捉和获取硬件设备数据信息等(包括触摸屏被按下、按下位置、鼠标移动键盘按下等等),然后数据信息报告到核心层。核心层负责连接驱动层事件处理层设备驱动(device driver)和处理程序(handler)的注册需要通过核心层来完成,核心层接收来自驱动层的数据信息,并将数据信息选择对应handler去处理,最终handler数据复制到用户空间。
      先了解三个定义在/linux/input.h重要的结构体input_dev、input_handler、input_handle。
struct input_dev {
      void *private;

      const char *name;
      const char *phys;
      const char *uniq;
      struct input_id id;      //与input_handler匹配id

      unsigned long evbit[NBITS(EV_MAX)];            //设备支持的事件类型
      unsigned long keybit[NBITS(KEY_MAX)];      //按键事件支持的子事件类型
      unsigned long relbit[NBITS(REL_MAX)];
      unsigned long absbit[NBITS(ABS_MAX)];      //绝对坐标事件支持的子事件类型
      unsigned long mscbit[NBITS(MSC_MAX)];
      unsigned long ledbit[NBITS(LED_MAX)];
      unsigned long sndbit[NBITS(SND_MAX)];
      unsigned long ffbit[NBITS(FF_MAX)];
      unsigned long swbit[NBITS(SW_MAX)];
      int ff_effects_max;

      unsigned int keycodemax;
      unsigned int keycodesize;
      void *keycode;

      unsigned int repeat_key;
      struct timer_list timer;

      struct pt_regs *regs;
      int state;
      int sync;

      int abs[ABS_MAX + 1];
      int rep[REP_MAX + 1];

      unsigned long key[NBITS(KEY_MAX)];
      unsigned long led[NBITS(LED_MAX)];
      unsigned long snd[NBITS(SND_MAX)];
      unsigned long sw[NBITS(SW_MAX)];

      int absmax[ABS_MAX + 1];      //绝对坐标事件最大键值
      int absmin[ABS_MAX + 1];      //绝对坐标事件的最小键值
      int absfuzz[ABS_MAX + 1];
      int absflat[ABS_MAX + 1];

      int (*open)(struct input_dev *dev);
      void (*close)(struct input_dev *dev);
      int (*accept)(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file *file);
      int (*flush)(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file *file);
      int (*event)(struct input_dev *dev, unsigned int type, unsigned int code, int value);
      int (*upload_effect)(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ff_effect *effect);
      int (*erase_effect)(struct input_dev *dev, int effect_id);

      struct input_handle *grab;      //当前占有该设备的handle

      struct mutex mutex;      /* serializes open and close operations */
      unsigned int users;            //打开该设备的用户量

      struct class_device cdev;
      struct device *dev;      /* will be removed soon */

      int dynalloc;      /* temporarily */

      struct list_head      h_list;      //链表头用于链接该设备所关联的input_handle
      struct list_head      node;      //链表头用于设备链接到input_dev_list
};
      Input_dev一个很强大的结构体,把所有的input设备(触摸屏、键盘、鼠标等)的信息都考虑到了,对于触摸屏来说只用到里面的一部分而已,尤其加粗的部分,注意该结构体中最后两行定义的两个list_head结构体list_head在/linux/list.h有定义,深入跟踪
struct list_head {
      struct list_head *next, *prev;
};
结构体内部没有定义数据而定义了两个指向本身结构体的指针,预先说明一下,所有input device在注册后加入一个input_dev_list(输入设备链表)所有的eventhandler在注册后会加入一个input_handler_list(输入处理程序链表),这里的list_head主要作用是作为input_dev_list和input_handler_list一个节点来保存地址。Input_dev_list和input_handler_list之间的对应关系由input_handle结构体桥接,具体后面说明。

struct input_handler {

      void *private;

      void (*event)(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unsigned int type, unsigned int code, int value);
      struct input_handle* (*connect)(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
      void (*disconnect)(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      //提供给用户对设备操作的函数指针
      int minor;
      char *name;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_table;      //与input_dev匹配id
      struct input_device_id *blacklist;      //标记的黑名单

      struct list_head      h_list;            //用于链接和该handler相关handle
      struct list_head      node;            //用于将该handler链入input_handler_list
};
input_handler顾名思义,它是用来处理input_dev的一个结构体,相关的处理函数在结构里内部都有定义,最后两行定义的list_head结构体作用input_dev所定义的一样,这里不再说明。
:input_device_id结构体/linux/mod_devicetable.h有定义

struct input_handle {

      void *private;

      int open;      //记录设备打开次数
      char *name;

      struct input_dev *dev;      //指向所属的input_dev
      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指向所属的input_handler

      struct list_head      d_node;            //用于链入指向的input_dev的handle链表
      struct list_head      h_node;            //用于链入指向的input_handler的handle链表
};
可以看到input_handle中拥有指向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的指针,input_handle是用来关联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为什么用input_handle来关联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直接对应呢?因为一个device可以对应多个handler一个handler也可处理多个device。就如一个触摸屏设备可以对应event handler可以对应tseve handler
      input_dev、input_handler、input_handle的关系如下图2所示
图2  input_dev,input_handlerinput_handle关系图

第二章、input device注册
      Input device的注册实际上仅仅只有几行代码,因为在input.c中已经将大量的代码封装好了,主需要调用几个关键的函数就能完成对input device的注册。
      xxx_ts.c中预先定义全局变量struct input_dev  tsdev;然后进入到初始化函数
static int __init xxx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

      if (!(tsdev = input_allocate_device()))
      {
            printk(KERN_ERR "tsdev: not enough memory\n");
            err = -ENOMEM;
            goto fail;
      }

      …

      tsdev->name = "xxx TouchScreen";            //xxx芯片型号
      tsdev ->phys = "xxx/event0";
      tsdev ->id.bustype = BUS_HOST;            //设备id,用于匹配handler的id
      tsdev ->id.vendor  = 0x0005;
      tsdev ->id.product = 0x0001;
      tsdev ->id.version = 0x0100;

      tsdev ->open    = xxx_open;
      tsdev ->close   =xxx_close;

      tsdev ->evbit[0] = BIT(EV_KEY) | BIT(EV_ABS) | BIT(EV_SYN);            //设置支持的事件类型
tsdev ->keybit[LONG(BTN_TOUCH)] = BIT(BTN_TOUCH);
      input_set_abs_params(tsdev, ABS_X, 0, 0x400, 0, 0);            //限定绝对坐标X的取值范围
      input_set_abs_params(tsdev, ABS_Y, 0, 0x400, 0, 0);            //同上
      input_set_abs_params(tsdev, ABS_PRESSURE, 0, 1000, 0, 0);      //触摸屏压力范围

      …

      If(input_register_device(tsdev) == error)      //注册设备
            goto fail;

      …

fail:
      input_free_device(tsdev);
      printk(“ts probe failed\n”);
      return err;
}
先看该函数中的tsdev = input_allocate_device()深入最终,该函数在input.c中有定义
struct input_dev *input_allocate_device(void)
{
      struct input_dev *dev;

      dev = kzalloc(sizeof(struct input_dev), GFP_KERNEL);
      if (dev) {
            dev->dynalloc = 1;
            dev->cdev.class = &input_class;
            class_device_initialize(&dev->cdev);
            INIT_LIST_HEAD(&dev->h_list);
            INIT_LIST_HEAD(&dev->node);
      }

      return dev;
}
学过C语言应该都知道malloc函数(开辟内存空间)这里的kzalloc也类似于C语言中的malloc一样,是linux内核空间分配内存函数,后面的GFP_KERNEL标志意为常规的内存分配,更多的分配标志参阅先关资料(我也不懂)。再回到前面的函数中来,接着后面的代码为对tsdev结构体中的成员进行赋值初始化,赋值完成后就要开始进入主题:注册设备了进入到函数input_register_device(tsdev)该函数在input.c中有定义。
int input_register_device(struct input_dev *dev)
{
      static atomic_t input_no = ATOMIC_INIT(0);      //定义原子变量,禁止线程并发访问
      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定义一些变量后文使用
      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
      const char *path;
      int error;

      if (!dev->dynalloc) {
            printk(KERN_WARNING "input: device %s is statically allocated, will not register\n"
                  "Please convert to input_allocate_device() or contact dtor_core@ameritech.net\n",
                  dev->name ? dev->name : "<Unknown>");
            return -EINVAL;
      }

      mutex_init(&dev->mutex);            //互斥锁初始化,防止临界区代码被并发访问
      set_bit(EV_SYN, dev->evbit);            //设置支持同步事件,input设备全部默认支持同步事件

      /*
      * If delay and period are pre-set by the driver, then autorepeating
      * is handled by the driver itself and we don't do it in input.c.
      */

      init_timer(&dev->timer);
      if (!dev->rep[REP_DELAY] && !dev->rep[REP_PERIOD]) {
            dev->timer.data = (long) dev;
            dev->timer.function = input_repeat_key;
            dev->rep[REP_DELAY] = 250;
            dev->rep[REP_PERIOD] = 33;
      }

      INIT_LIST_HEAD(&dev->h_list);      //初始化需要关联的handle链表头
      list_add_tail(&dev->node, &input_dev_list);      //设备添加到input_dev_list中

      dev->cdev.class = &input_class;
      snprintf(dev->cdev.class_id, sizeof(dev->cdev.class_id),
            "input%ld", (unsigned long) atomic_inc_return(&input_no) - 1);

      error = class_device_add(&dev->cdev);
      if (error)
            return error;

      error = sysfs_create_group(&dev->cdev.kobj, &input_dev_attr_group);
      if (error)
            goto fail1;

      error = sysfs_create_group(&dev->cdev.kobj, &input_dev_id_attr_group);
      if (error)
            goto fail2;

      error = sysfs_create_group(&dev->cdev.kobj, &input_dev_caps_attr_group);
      if (error)
            goto fail3;

      __module_get(THIS_MODULE);

      path = kobject_get_path(&dev->cdev.kobj, GFP_KERNEL);
      printk(KERN_INFO "input: %s as %s\n",
            dev->name ? dev->name : "Unspecified device", path ? path : "N/A");
      kfree(path);

/*** 遍历input_handler_list全部的handler,寻找与该设备匹配的handler  ***/
      list_for_each_entry(handler, &input_handler_list, node)
            if (!handler->blacklist || !input_match_device(handler->blacklist, dev))
                  if ((id = input_match_device(handler->id_table, dev)))
                        if ((handle = handler->connect(handler, dev, id)))
                              input_link_handle(handle);

      input_wakeup_procfs_readers();

      return 0;

 fail3:      sysfs_remove_group(&dev->cdev.kobj, &input_dev_id_attr_group);
 fail2:      sysfs_remove_group(&dev->cdev.kobj, &input_dev_attr_group);
 fail1:      class_device_del(&dev->cdev);
      return error;
}
先看函数中前面代码加粗的部分mutex_init(&dev->mutex)与互斥锁相关的东西(我也不太懂),set_bit(EV_SYN, dev->evbit)设置支持同步事件,linux的input子系统默认要支持同步事件

接着看中间代码加粗的部分,有关list操作在/linux/list.h有定义
static inline void INIT_LIST_HEAD(struct list_head *list)
{
      list->next = list;
      list->prev = list;
}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add_tail(struct list_head *new, struct list_head *head)
{
      __list_add(new, head->prev, head);
}
static inline void __list_add(struct list_head *new,
                        struct list_head *prev,
                        struct list_head *next)
{
      next->prev = new;
      new->next = next;
      new->prev = prev;
      prev->next = new;
}
可以看得出INIT_LIST_HEAD(struct list_head *list)就是让list指向结构体的成员再指向其本身完成初始化操作,list_add_tail(struct list_head *new, struct list_head *head)将new指向的结构体作为一节点插入到head所指向链表节点之前。因此函数中的list_add_tail(&dev->node, &input_dev_list)就是将该设备添加input_dev_list中。input_dev_list这个双向链表在什么时候被定义了呢,且看input.c源代码开始部分全局部分有定义:
static LIST_HEAD(input_dev_list);
static LIST_HEAD(input_handler_list);
LIST_HEAD的宏定义:
#define LIST_HEAD_INIT(name) { &(name), &(name) }
#define LIST_HEAD(name) \
      struct list_head name = LIST_HEAD_INIT(name)
显然这在最开始就已经定义了input_dev_list和input_handler_list两个链表,且这两个链表都只有一个节点,device和handler注册的时候会在这两条链表中加入节点,list_add_tail(&dev->node, &input_dev_list)就是将该设备添加input_dev_list

注意最后代码加粗的部分,该部分完成了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的桥接。先看list_for_each_entry(handler, &input_handler_list, node)list_for_each_entrylist.h中有定义,作用相当于一个for循环。其等价于:(个人理解)
for(handler = input_handler_list表头所属input_handler结构体地址;
 handler != input_handler_list表尾所属input_handler结构体地址;
 handler++)
handler第一次指向input_handler_list头部所在的input_handler地址。每循环一次handler就沿着input_handler_list移动到下一个节点,得到下一节点所属的handler地址,直到input_handler_list的结尾。而每次的循环需要做什么做的就是遍历input_handler_list上的每一个handler,看有哪些handler能与该设备匹配的上。匹配过程

if (!handler->blacklist || !input_match_device(handler->blacklist, dev))//判断该handler没有被列入黑名单或者黑名单匹配不成功的话则继续
      if ((id = input_match_device(handler->id_table, dev)))      //设备id与handler的id进行匹配,成功则继续往下
if ((handle = handler->connect(handler, dev, id)))      //链接device与handler成功则继续往下
      input_link_handle(handle);      //将handle链入input_handler_list和input_dev_list

继续跟踪进这些函数
static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nput_match_device(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 struct input_dev *dev)
{
      int i;

      for (; id->flags || id->driver_info; id++) {

            if (id->flags & INPUT_DEVICE_ID_MATCH_BUS)      //匹配handler和device  idflag标志位
                  if (id->bustype != dev->id.bustype)
                        continue;

            if (id->flags & INPUT_DEVICE_ID_MATCH_VENDOR)
                  if (id->vendor != dev->id.vendor)
                        continue;

            if (id->flags & INPUT_DEVICE_ID_MATCH_PRODUCT)
                  if (id->product != dev->id.product)
                        continue;

            if (id->flags & INPUT_DEVICE_ID_MATCH_VERSION)
                  if (id->version != dev->id.version)
                        continue;

            MATCH_BIT(evbit,  EV_MAX);            //匹配id相关标志位
            MATCH_BIT(keybit, KEY_MAX);
            MATCH_BIT(relbit, REL_MAX);
            MATCH_BIT(absbit, ABS_MAX);
            MATCH_BIT(mscbit, MSC_MAX);
            MATCH_BIT(ledbit, LED_MAX);
            MATCH_BIT(sndbit, SND_MAX);
            MATCH_BIT(ffbit,  FF_MAX);
            MATCH_BIT(swbit,  SW_MAX);

            return id;
      }

      return NULL;
}
函数用于匹配input_dev结构体和input_handler结构体里面定义的input_device_id,两者里面任何相关变量不一样则匹配失败(条件真苛刻)。

再看handle = handler->connect(handler, dev, id)connect函数即为static struct input_handle *evdev_connect(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为什么呢会是这个呢,我们先看evdev.c中的input_handler结构体定义
static struct input_handler evdev_handler = {
      .event =      evdev_event,
      .connect =      evdev_connect,
      .disconnect =      evdev_disconnect,
      .fops =            &evdev_fops,
      .minor =      EVDEV_MINOR_BASE,
      .name =            "evdev",
      .id_table =      evdev_ids,
};
这里input_handler结构体里边的connect函数即为evdev_connect函数

static struct input_handle *evdev_connect(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
{
1      struct evdev *evdev;            //定义一个evdev结构体指针
      struct class_device *cdev;
      int minor;

2      for (minor = 0; minor < EVDEV_MINORS && evdev_table[minor]; minor++);
      if (minor == EVDEV_MINORS) {
            printk(KERN_ERR "evdev: no more free evdev devices\n");
            return NULL;
      }

3      if (!(evdev = kzalloc(sizeof(struct evdev), GFP_KERNEL)))
            return NULL;

      INIT_LIST_HEAD(&evdev->list);
      init_waitqueue_head(&evdev->wait);

      evdev->exist = 1;
      evdev->minor = minor;
      evdev->handle.dev = dev;
      evdev->handle.name = evdev->name;
      evdev->handle.handler = handler;
      evdev->handle.private = evdev;
      sprintf(evdev->name, "event%d", minor);

      evdev_table[minor] = evdev;

      cdev = class_device_create(&input_class, &dev->cdev,
                  MKDEV(INPUT_MAJOR, EVDEV_MINOR_BASE + minor),
                  dev->cdev.dev, evdev->name);

      /* temporary symlink to keep userspace happy */
      sysfs_create_link(&input_class.subsys.kset.kobj, &cdev->kobj,
                    evdev->name);

      return &evdev->handle;
}
1处,这里有个定义在evdev.c里边的新面孔
struct evdev {
      int exist;
      int open;
      int minor;
      char name[16];
      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关联input_handler和input_dev的input_handle
      wait_queue_head_t wait;
      struct evdev_list *grab;
      struct list_head list;
};
evdev这个结构体就是拿来应用开发操作的,在这里就是触摸屏对应的设备文件实体,结构体前边定义了记录设备的一些信息(设备号,打开状态、设备名字等),这里还定义了一个input_handle的实体handle,没错这个handle就是要用来关联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的后面还有一加粗的部分后面再做介绍。
2处evdev_table[]一个全局变量的数组在evdev.c中有定义
#define EVDEV_MINORS            32
static struct evdev *evdev_table[EVDEV_MINORS];
前面已经说明了,一个device可以对应多个handler一个handler也可处理多个device,这里体现出了后者。既然evdev这个结构体是对应的设备文件实体,因为这个handler可能会处理多个device,因此handler要处理n个device就会应该有nevdev实体,而这些实体的地址存放在evdev_table[]这个指针数组中,也就是说该handler最多只能处理EVDEV_MINORSdevice2处的这几句代码就是要遍历evdev_table[]这个数组还有没有空着的位置,有话才会继续进行下面的程序。
3处,开辟一个evdev结构体的内存空间,前面有说明过kzalloc函数,这里不再说明。
后面的代码就是为evdev结构体变量赋初始值了,其中init_waitqueue_head(&evdev->wait)初始化等待队列,具体介绍结合/linux/wait.h和查看相关资料(本人不懂)。
函数最后得到evdev结构体内的hanlde地址并返回,此时返回到我们的int input_register_device(struct input_dev *dev)函数里面,最后一句
input_link_handle(handle),进入到该函数中发现
static void input_link_handle(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
      list_add_tail(&handle->d_node, &handle->dev->h_list);
      list_add_tail(&handle->h_node, &handle->handler->h_list);
}
该函数中也只是将handle中的d_node和h_node分别接入到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的h_list中此时input_dev、input_handler、input_handle三者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关系。

至此设备注册过程算是全部完成了,但是貌似还有点乱整个设备的注册过程中函数的嵌套一个接着一个,不仅函数嵌套,结构体也使用了结构体和函数嵌套等,在各个函数内也用了大量的结构体指针等等在整个过程中input_dev、input_handler、input_handle三个结构体变量的实体也只有一个。其中input_dev结构体实体在xxx_ts.c中直接定义了一个input_dev指针全局变量
struct input_dev *tsdev;
在初始化函数开辟了一个input_dev的内存空间并让tsdev指针指向它:
w55fa95_dev = input_allocate_device()
input_handler结构体在evdev.c中也直接被定义了初始化了
static struct input_handler evdev_handler = {
      .event =      evdev_event,
      .connect =      evdev_connect,
      .disconnect =      evdev_disconnect,
      .fops =            &evdev_fops,
      .minor =      EVDEV_MINOR_BASE,
      .name =            "evdev",
      .id_table =      evdev_ids,
};
关联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的input_handle则是在调用链接连接函数static struct input_handle *evdev_connect(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时候,在该函数的内部调用evdev = kzalloc(sizeof(struct evdev), GFP_KERNEL)开辟了一个evdev结构体的内存空间创建了input_handle就是使用了evdev结构体内部定义的input_handle
      一个完整input设备系统不仅要有设备,还需要有处理程序input_handler,上文中主要介绍的是设备注册、生成以及和handler搭配的一个过程,而handler在何时生成

第三章、input_handler注册。
      Input_handler是要和用户层打交道的在evdev.c中直接定义了一个input_handler结构体并初始化了一些内部成员变量。
static struct input_handler evdev_handler = {
      .event =      evdev_event,
      .connect =      evdev_connect,
      .disconnect =      evdev_disconnect,
      .fops =            &evdev_fops,            //用户对设备操作的函数指针
      .minor =      EVDEV_MINOR_BASE,
      .name =            "evdev",
      .id_table =      evdev_ids,            //指向一个evedev的指针数组
};
先看第一加粗的代码,evedev_fops结构体的定义如下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evdev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read =            evdev_read,
      .write =      evdev_write,
      .poll =            evdev_poll,
      .open =            evdev_open,
      .release =      evdev_release,
      .unlocked_ioctl = evdev_ioctl,
#ifdef CONFIG_COMPAT
      .compat_ioctl =      evdev_ioctl_compat,
#endif
      .fasync =      evdev_fasync,
      .flush =      evdev_flush
};
相信做过linux设备驱动编程的对这都很熟悉了,就是一大堆的用户接口函数,包括对设备的open、close、read、write、ioctl等函数。
看第二行代码加粗的部分.id_table =      evdev_ids, id.table就是前面所说过要和input_dev的id匹配的这么一个结构体,这里让它初始化为evdev_ids,在看evdev_ids的定义
static struct input_device_id evdev_ids[] = {
      { .driver_info = 1 },      /* Matches all devices */
      { },                  /* Terminating zero entry */
};
MODULE_DEVICE_TABLE(input, evdev_ids);
这里是一个结构体数组,数组中第一个结构体的该成员变量driver_info的值为1,其他成员变量均定义,说明这个handler对所有device的id都能匹配得上。数组中的第二个结构体为空表示结束,用来标识结束配合下面的MODULE_DEVICE_TABLE(input, evdev_ids)使用,关于MODULE_DEVICE_TABLE宏定义介绍自行查看相关文献(我也不懂)。

      接下来进入正题,input_handler的注册
      Input_handler的注册和input_dev的注册很相似,大同小异罢了,在evdev.c源码中显示定义并初始化了一个input_handler结构体并直接给相关的成员变量赋值了,就是本章开始所将的部分,然后再初始化函数中注册一个input_handler:
static int __init evdev_init(void)
{
      input_register_handler(&evdev_handler);
      return 0;
}
这里只调用了一个input_register_handler()函数,看起来应该是很简单的样子(相比input_dev的注册),继续跟踪进入到该函数中:
void input_register_handler(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
      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

      if (!handler) return;

      INIT_LIST_HEAD(&handler->h_list);

      if (handler->fops != NULL)
            input_table[handler->minor >> 5] = handler;

      list_add_tail(&handler->node, &input_handler_list);

      list_for_each_entry(dev, &input_dev_list, node)
            if (!handler->blacklist || !input_match_device(handler->blacklist, dev))
                  if ((id = input_match_device(handler->id_table, dev)))
                        if ((handle = handler->connect(handler, dev, id)))
                              input_link_handle(handle);

      input_wakeup_procfs_readers();
}
该函数中代码加粗的部分,与input_register_device()函数里的如出一辙,这里不再做说明。

至此input_handler的注册已经结束

第四章、input子系统数据结构
      3是以触摸屏设备为例子的input子系统数据结构图。
图3  input子系统数据结构图

进行到这里,又多冒出来了一个struct evdev_list的结构体,在之前并没有提到过,因为在注册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过程中并没有用到过,查看该结构体:
struct evdev_list {
      struct input_event buffer[EVDEV_BUFFER_SIZE];      //存放设备数据信息
      int head;      //buffer下标,标识从设备中过来存放到buffer的数据的位置
      int tail;            //buffer的下标,标识用户读取buffer中数据的下标位置
第一章、了解linux input子系统

      Linux输入设备总类繁杂,常见的包括有按键、键盘、触摸屏、鼠标、摇杆等等,他们本身就是字符设备linux内核将这些设备共同性抽象出来简化驱动开发建立了一个input子系统。子系统共分为三层,如图1所示
图1  input输入子系统

      驱动层和硬件相关,直接捕捉和获取硬件设备数据信息等(包括触摸屏被按下、按下位置、鼠标移动键盘按下等等),然后数据信息报告到核心层。核心层负责连接驱动层事件处理层设备驱动(device driver)和处理程序(handler)的注册需要通过核心层来完成,核心层接收来自驱动层的数据信息,并将数据信息选择对应handler去处理,最终handler数据复制到用户空间。
      先了解三个定义在/linux/input.h重要的结构体input_dev、input_handler、input_handle。
struct input_dev {
      void *private;

      const char *name;
      const char *phys;
      const char *uniq;
      struct input_id id;      //与input_handler匹配id

      unsigned long evbit[NBITS(EV_MAX)];            //设备支持的事件类型
      unsigned long keybit[NBITS(KEY_MAX)];      //按键事件支持的子事件类型
      unsigned long relbit[NBITS(REL_MAX)];
      unsigned long absbit[NBITS(ABS_MAX)];      //绝对坐标事件支持的子事件类型
      unsigned long mscbit[NBITS(MSC_MAX)];
      unsigned long ledbit[NBITS(LED_MAX)];
      unsigned long sndbit[NBITS(SND_MAX)];
      unsigned long ffbit[NBITS(FF_MAX)];
      unsigned long swbit[NBITS(SW_MAX)];
      int ff_effects_max;

      unsigned int keycodemax;
      unsigned int keycodesize;
      void *keycode;

      unsigned int repeat_key;
      struct timer_list timer;

      struct pt_regs *regs;
      int state;
      int sync;

      int abs[ABS_MAX + 1];
      int rep[REP_MAX + 1];

      unsigned long key[NBITS(KEY_MAX)];
      unsigned long led[NBITS(LED_MAX)];
      unsigned long snd[NBITS(SND_MAX)];
      unsigned long sw[NBITS(SW_MAX)];

      int absmax[ABS_MAX + 1];      //绝对坐标事件最大键值
      int absmin[ABS_MAX + 1];      //绝对坐标事件的最小键值
      int absfuzz[ABS_MAX + 1];
      int absflat[ABS_MAX + 1];

      int (*open)(struct input_dev *dev);
      void (*close)(struct input_dev *dev);
      int (*accept)(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file *file);
      int (*flush)(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file *file);
      int (*event)(struct input_dev *dev, unsigned int type, unsigned int code, int value);
      int (*upload_effect)(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ff_effect *effect);
      int (*erase_effect)(struct input_dev *dev, int effect_id);

      struct input_handle *grab;      //当前占有该设备的handle

      struct mutex mutex;      /* serializes open and close operations */
      unsigned int users;            //打开该设备的用户量

      struct class_device cdev;
      struct device *dev;      /* will be removed soon */

      int dynalloc;      /* temporarily */

      struct list_head      h_list;      //链表头用于链接该设备所关联的input_handle
      struct list_head      node;      //链表头用于设备链接到input_dev_list
};
      Input_dev一个很强大的结构体,把所有的input设备(触摸屏、键盘、鼠标等)的信息都考虑到了,对于触摸屏来说只用到里面的一部分而已,尤其加粗的部分,注意该结构体中最后两行定义的两个list_head结构体list_head在/linux/list.h有定义,深入跟踪
struct list_head {
      struct list_head *next, *prev;
};
结构体内部没有定义数据而定义了两个指向本身结构体的指针,预先说明一下,所有input device在注册后加入一个input_dev_list(输入设备链表)所有的eventhandler在注册后会加入一个input_handler_list(输入处理程序链表),这里的list_head主要作用是作为input_dev_list和input_handler_list一个节点来保存地址。Input_dev_list和input_handler_list之间的对应关系由input_handle结构体桥接,具体后面说明。

struct input_handler {

      void *private;

      void (*event)(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unsigned int type, unsigned int code, int value);
      struct input_handle* (*connect)(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
      void (*disconnect)(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      //提供给用户对设备操作的函数指针
      int minor;
      char *name;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_table;      //与input_dev匹配id
      struct input_device_id *blacklist;      //标记的黑名单

      struct list_head      h_list;            //用于链接和该handler相关handle
      struct list_head      node;            //用于将该handler链入input_handler_list
};
input_handler顾名思义,它是用来处理input_dev的一个结构体,相关的处理函数在结构里内部都有定义,最后两行定义的list_head结构体作用input_dev所定义的一样,这里不再说明。
:input_device_id结构体/linux/mod_devicetable.h有定义

struct input_handle {

      void *private;

      int open;      //记录设备打开次数
      char *name;

      struct input_dev *dev;      //指向所属的input_dev
      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指向所属的input_handler

      struct list_head      d_node;            //用于链入指向的input_dev的handle链表
      struct list_head      h_node;            //用于链入指向的input_handler的handle链表
};
可以看到input_handle中拥有指向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的指针,input_handle是用来关联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为什么用input_handle来关联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直接对应呢?因为一个device可以对应多个handler一个handler也可处理多个device。就如一个触摸屏设备可以对应event handler可以对应tseve handler
      input_dev、input_handler、input_handle的关系如下图2所示
图2  input_dev,input_handlerinput_handle关系图

第二章、input device注册
      Input device的注册实际上仅仅只有几行代码,因为在input.c中已经将大量的代码封装好了,主需要调用几个关键的函数就能完成对input device的注册。
      xxx_ts.c中预先定义全局变量struct input_dev  tsdev;然后进入到初始化函数
static int __init xxx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

      if (!(tsdev = input_allocate_device()))
      {
            printk(KERN_ERR "tsdev: not enough memory\n");
            err = -ENOMEM;
            goto fail;
      }

      …

      tsdev->name = "xxx TouchScreen";            //xxx芯片型号
      tsdev ->phys = "xxx/event0";
      tsdev ->id.bustype = BUS_HOST;            //设备id,用于匹配handler的id
      tsdev ->id.vendor  = 0x0005;
      tsdev ->id.product = 0x0001;
      tsdev ->id.version = 0x0100;

      tsdev ->open    = xxx_open;
      tsdev ->close   =xxx_close;

      tsdev ->evbit[0] = BIT(EV_KEY) | BIT(EV_ABS) | BIT(EV_SYN);            //设置支持的事件类型
tsdev ->keybit[LONG(BTN_TOUCH)] = BIT(BTN_TOUCH);
      input_set_abs_params(tsdev, ABS_X, 0, 0x400, 0, 0);            //限定绝对坐标X的取值范围
      input_set_abs_params(tsdev, ABS_Y, 0, 0x400, 0, 0);            //同上
      input_set_abs_params(tsdev, ABS_PRESSURE, 0, 1000, 0, 0);      //触摸屏压力范围

      …

      If(input_register_device(tsdev) == error)      //注册设备
            goto fail;

      …

fail:
      input_free_device(tsdev);
      printk(“ts probe failed\n”);
      return err;
}
先看该函数中的tsdev = input_allocate_device()深入最终,该函数在input.c中有定义
struct input_dev *input_allocate_device(void)
{
      struct input_dev *dev;

      dev = kzalloc(sizeof(struct input_dev), GFP_KERNEL);
      if (dev) {
            dev->dynalloc = 1;
            dev->cdev.class = &input_class;
            class_device_initialize(&dev->cdev);
            INIT_LIST_HEAD(&dev->h_list);
            INIT_LIST_HEAD(&dev->node);
      }

      return dev;
}
学过C语言应该都知道malloc函数(开辟内存空间)这里的kzalloc也类似于C语言中的malloc一样,是linux内核空间分配内存函数,后面的GFP_KERNEL标志意为常规的内存分配,更多的分配标志参阅先关资料(我也不懂)。再回到前面的函数中来,接着后面的代码为对tsdev结构体中的成员进行赋值初始化,赋值完成后就要开始进入主题:注册设备了进入到函数input_register_device(tsdev)该函数在input.c中有定义。
int input_register_device(struct input_dev *dev)
{
      static atomic_t input_no = ATOMIC_INIT(0);      //定义原子变量,禁止线程并发访问
      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定义一些变量后文使用
      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
      const char *path;
      int error;

      if (!dev->dynalloc) {
            printk(KERN_WARNING "input: device %s is statically allocated, will not register\n"
                  "Please convert to input_allocate_device() or contact dtor_core@ameritech.net\n",
                  dev->name ? dev->name : "<Unknown>");
            return -EINVAL;
      }

      mutex_init(&dev->mutex);            //互斥锁初始化,防止临界区代码被并发访问
      set_bit(EV_SYN, dev->evbit);            //设置支持同步事件,input设备全部默认支持同步事件

      /*
      * If delay and period are pre-set by the driver, then autorepeating
      * is handled by the driver itself and we don't do it in input.c.
      */

      init_timer(&dev->timer);
      if (!dev->rep[REP_DELAY] && !dev->rep[REP_PERIOD]) {
            dev->timer.data = (long) dev;
            dev->timer.function = input_repeat_key;
            dev->rep[REP_DELAY] = 250;
            dev->rep[REP_PERIOD] = 33;
      }

      INIT_LIST_HEAD(&dev->h_list);      //初始化需要关联的handle链表头
      list_add_tail(&dev->node, &input_dev_list);      //设备添加到input_dev_list中

      dev->cdev.class = &input_class;
      snprintf(dev->cdev.class_id, sizeof(dev->cdev.class_id),
            "input%ld", (unsigned long) atomic_inc_return(&input_no) - 1);

      error = class_device_add(&dev->cdev);
      if (error)
            return error;

      error = sysfs_create_group(&dev->cdev.kobj, &input_dev_attr_group);
      if (error)
            goto fail1;

      error = sysfs_create_group(&dev->cdev.kobj, &input_dev_id_attr_group);
      if (error)
            goto fail2;

      error = sysfs_create_group(&dev->cdev.kobj, &input_dev_caps_attr_group);
      if (error)
            goto fail3;

      __module_get(THIS_MODULE);

      path = kobject_get_path(&dev->cdev.kobj, GFP_KERNEL);
      printk(KERN_INFO "input: %s as %s\n",
            dev->name ? dev->name : "Unspecified device", path ? path : "N/A");
      kfree(path);

/*** 遍历input_handler_list全部的handler,寻找与该设备匹配的handler  ***/
      list_for_each_entry(handler, &input_handler_list, node)
            if (!handler->blacklist || !input_match_device(handler->blacklist, dev))
                  if ((id = input_match_device(handler->id_table, dev)))
                        if ((handle = handler->connect(handler, dev, id)))
                              input_link_handle(handle);

      input_wakeup_procfs_readers();

      return 0;

 fail3:      sysfs_remove_group(&dev->cdev.kobj, &input_dev_id_attr_group);
 fail2:      sysfs_remove_group(&dev->cdev.kobj, &input_dev_attr_group);
 fail1:      class_device_del(&dev->cdev);
      return error;
}
先看函数中前面代码加粗的部分mutex_init(&dev->mutex)与互斥锁相关的东西(我也不太懂),set_bit(EV_SYN, dev->evbit)设置支持同步事件,linux的input子系统默认要支持同步事件

接着看中间代码加粗的部分,有关list操作在/linux/list.h有定义
static inline void INIT_LIST_HEAD(struct list_head *list)
{
      list->next = list;
      list->prev = list;
}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add_tail(struct list_head *new, struct list_head *head)
{
      __list_add(new, head->prev, head);
}
static inline void __list_add(struct list_head *new,
                        struct list_head *prev,
                        struct list_head *next)
{
      next->prev = new;
      new->next = next;
      new->prev = prev;
      prev->next = new;
}
可以看得出INIT_LIST_HEAD(struct list_head *list)就是让list指向结构体的成员再指向其本身完成初始化操作,list_add_tail(struct list_head *new, struct list_head *head)将new指向的结构体作为一节点插入到head所指向链表节点之前。因此函数中的list_add_tail(&dev->node, &input_dev_list)就是将该设备添加input_dev_list中。input_dev_list这个双向链表在什么时候被定义了呢,且看input.c源代码开始部分全局部分有定义:
static LIST_HEAD(input_dev_list);
static LIST_HEAD(input_handler_list);
LIST_HEAD的宏定义:
#define LIST_HEAD_INIT(name) { &(name), &(name) }
#define LIST_HEAD(name) \
      struct list_head name = LIST_HEAD_INIT(name)
显然这在最开始就已经定义了input_dev_list和input_handler_list两个链表,且这两个链表都只有一个节点,device和handler注册的时候会在这两条链表中加入节点,list_add_tail(&dev->node, &input_dev_list)就是将该设备添加input_dev_list

注意最后代码加粗的部分,该部分完成了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的桥接。先看list_for_each_entry(handler, &input_handler_list, node)list_for_each_entrylist.h中有定义,作用相当于一个for循环。其等价于:(个人理解)
for(handler = input_handler_list表头所属input_handler结构体地址;
 handler != input_handler_list表尾所属input_handler结构体地址;
 handler++)
handler第一次指向input_handler_list头部所在的input_handler地址。每循环一次handler就沿着input_handler_list移动到下一个节点,得到下一节点所属的handler地址,直到input_handler_list的结尾。而每次的循环需要做什么做的就是遍历input_handler_list上的每一个handler,看有哪些handler能与该设备匹配的上。匹配过程

if (!handler->blacklist || !input_match_device(handler->blacklist, dev))//判断该handler没有被列入黑名单或者黑名单匹配不成功的话则继续
      if ((id = input_match_device(handler->id_table, dev)))      //设备id与handler的id进行匹配,成功则继续往下
if ((handle = handler->connect(handler, dev, id)))      //链接device与handler成功则继续往下
      input_link_handle(handle);      //将handle链入input_handler_list和input_dev_list

继续跟踪进这些函数
static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nput_match_device(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 struct input_dev *dev)
{
      int i;

      for (; id->flags || id->driver_info; id++) {

            if (id->flags & INPUT_DEVICE_ID_MATCH_BUS)      //匹配handler和device  idflag标志位
                  if (id->bustype != dev->id.bustype)
                        continue;

            if (id->flags & INPUT_DEVICE_ID_MATCH_VENDOR)
                  if (id->vendor != dev->id.vendor)
                        continue;

            if (id->flags & INPUT_DEVICE_ID_MATCH_PRODUCT)
                  if (id->product != dev->id.product)
                        continue;

            if (id->flags & INPUT_DEVICE_ID_MATCH_VERSION)
                  if (id->version != dev->id.version)
                        continue;

            MATCH_BIT(evbit,  EV_MAX);            //匹配id相关标志位
            MATCH_BIT(keybit, KEY_MAX);
            MATCH_BIT(relbit, REL_MAX);
            MATCH_BIT(absbit, ABS_MAX);
            MATCH_BIT(mscbit, MSC_MAX);
            MATCH_BIT(ledbit, LED_MAX);
            MATCH_BIT(sndbit, SND_MAX);
            MATCH_BIT(ffbit,  FF_MAX);
            MATCH_BIT(swbit,  SW_MAX);

            return id;
      }

      return NULL;
}
函数用于匹配input_dev结构体和input_handler结构体里面定义的input_device_id,两者里面任何相关变量不一样则匹配失败(条件真苛刻)。

再看handle = handler->connect(handler, dev, id)connect函数即为static struct input_handle *evdev_connect(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为什么呢会是这个呢,我们先看evdev.c中的input_handler结构体定义
static struct input_handler evdev_handler = {
      .event =      evdev_event,
      .connect =      evdev_connect,
      .disconnect =      evdev_disconnect,
      .fops =            &evdev_fops,
      .minor =      EVDEV_MINOR_BASE,
      .name =            "evdev",
      .id_table =      evdev_ids,
};
这里input_handler结构体里边的connect函数即为evdev_connect函数

static struct input_handle *evdev_connect(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
{
1      struct evdev *evdev;            //定义一个evdev结构体指针
      struct class_device *cdev;
      int minor;

2      for (minor = 0; minor < EVDEV_MINORS && evdev_table[minor]; minor++);
      if (minor == EVDEV_MINORS) {
            printk(KERN_ERR "evdev: no more free evdev devices\n");
            return NULL;
      }

3      if (!(evdev = kzalloc(sizeof(struct evdev), GFP_KERNEL)))
            return NULL;

      INIT_LIST_HEAD(&evdev->list);
      init_waitqueue_head(&evdev->wait);

      evdev->exist = 1;
      evdev->minor = minor;
      evdev->handle.dev = dev;
      evdev->handle.name = evdev->name;
      evdev->handle.handler = handler;
      evdev->handle.private = evdev;
      sprintf(evdev->name, "event%d", minor);

      evdev_table[minor] = evdev;

      cdev = class_device_create(&input_class, &dev->cdev,
                  MKDEV(INPUT_MAJOR, EVDEV_MINOR_BASE + minor),
                  dev->cdev.dev, evdev->name);

      /* temporary symlink to keep userspace happy */
      sysfs_create_link(&input_class.subsys.kset.kobj, &cdev->kobj,
                    evdev->name);

      return &evdev->handle;
}
1处,这里有个定义在evdev.c里边的新面孔
struct evdev {
      int exist;
      int open;
      int minor;
      char name[16];
      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关联input_handler和input_dev的input_handle
      wait_queue_head_t wait;
      struct evdev_list *grab;
      struct list_head list;
};
evdev这个结构体就是拿来应用开发操作的,在这里就是触摸屏对应的设备文件实体,结构体前边定义了记录设备的一些信息(设备号,打开状态、设备名字等),这里还定义了一个input_handle的实体handle,没错这个handle就是要用来关联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的后面还有一加粗的部分后面再做介绍。
2处evdev_table[]一个全局变量的数组在evdev.c中有定义
#define EVDEV_MINORS            32
static struct evdev *evdev_table[EVDEV_MINORS];
前面已经说明了,一个device可以对应多个handler一个handler也可处理多个device,这里体现出了后者。既然evdev这个结构体是对应的设备文件实体,因为这个handler可能会处理多个device,因此handler要处理n个device就会应该有nevdev实体,而这些实体的地址存放在evdev_table[]这个指针数组中,也就是说该handler最多只能处理EVDEV_MINORSdevice2处的这几句代码就是要遍历evdev_table[]这个数组还有没有空着的位置,有话才会继续进行下面的程序。
3处,开辟一个evdev结构体的内存空间,前面有说明过kzalloc函数,这里不再说明。
后面的代码就是为evdev结构体变量赋初始值了,其中init_waitqueue_head(&evdev->wait)初始化等待队列,具体介绍结合/linux/wait.h和查看相关资料(本人不懂)。
函数最后得到evdev结构体内的hanlde地址并返回,此时返回到我们的int input_register_device(struct input_dev *dev)函数里面,最后一句
input_link_handle(handle),进入到该函数中发现
static void input_link_handle(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
      list_add_tail(&handle->d_node, &handle->dev->h_list);
      list_add_tail(&handle->h_node, &handle->handler->h_list);
}
该函数中也只是将handle中的d_node和h_node分别接入到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的h_list中此时input_dev、input_handler、input_handle三者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关系。

至此设备注册过程算是全部完成了,但是貌似还有点乱整个设备的注册过程中函数的嵌套一个接着一个,不仅函数嵌套,结构体也使用了结构体和函数嵌套等,在各个函数内也用了大量的结构体指针等等在整个过程中input_dev、input_handler、input_handle三个结构体变量的实体也只有一个。其中input_dev结构体实体在xxx_ts.c中直接定义了一个input_dev指针全局变量
struct input_dev *tsdev;
在初始化函数开辟了一个input_dev的内存空间并让tsdev指针指向它:
w55fa95_dev = input_allocate_device()
input_handler结构体在evdev.c中也直接被定义了初始化了
static struct input_handler evdev_handler = {
      .event =      evdev_event,
      .connect =      evdev_connect,
      .disconnect =      evdev_disconnect,
      .fops =            &evdev_fops,
      .minor =      EVDEV_MINOR_BASE,
      .name =            "evdev",
      .id_table =      evdev_ids,
};
关联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的input_handle则是在调用链接连接函数static struct input_handle *evdev_connect(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时候,在该函数的内部调用evdev = kzalloc(sizeof(struct evdev), GFP_KERNEL)开辟了一个evdev结构体的内存空间创建了input_handle就是使用了evdev结构体内部定义的input_handle
      一个完整input设备系统不仅要有设备,还需要有处理程序input_handler,上文中主要介绍的是设备注册、生成以及和handler搭配的一个过程,而handler在何时生成

第三章、input_handler注册。
      Input_handler是要和用户层打交道的在evdev.c中直接定义了一个input_handler结构体并初始化了一些内部成员变量。
static struct input_handler evdev_handler = {
      .event =      evdev_event,
      .connect =      evdev_connect,
      .disconnect =      evdev_disconnect,
      .fops =            &evdev_fops,            //用户对设备操作的函数指针
      .minor =      EVDEV_MINOR_BASE,
      .name =            "evdev",
      .id_table =      evdev_ids,            //指向一个evedev的指针数组
};
先看第一加粗的代码,evedev_fops结构体的定义如下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evdev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read =            evdev_read,
      .write =      evdev_write,
      .poll =            evdev_poll,
      .open =            evdev_open,
      .release =      evdev_release,
      .unlocked_ioctl = evdev_ioctl,
#ifdef CONFIG_COMPAT
      .compat_ioctl =      evdev_ioctl_compat,
#endif
      .fasync =      evdev_fasync,
      .flush =      evdev_flush
};
相信做过linux设备驱动编程的对这都很熟悉了,就是一大堆的用户接口函数,包括对设备的open、close、read、write、ioctl等函数。
看第二行代码加粗的部分.id_table =      evdev_ids, id.table就是前面所说过要和input_dev的id匹配的这么一个结构体,这里让它初始化为evdev_ids,在看evdev_ids的定义
static struct input_device_id evdev_ids[] = {
      { .driver_info = 1 },      /* Matches all devices */
      { },                  /* Terminating zero entry */
};
MODULE_DEVICE_TABLE(input, evdev_ids);
这里是一个结构体数组,数组中第一个结构体的该成员变量driver_info的值为1,其他成员变量均定义,说明这个handler对所有device的id都能匹配得上。数组中的第二个结构体为空表示结束,用来标识结束配合下面的MODULE_DEVICE_TABLE(input, evdev_ids)使用,关于MODULE_DEVICE_TABLE宏定义介绍自行查看相关文献(我也不懂)。

      接下来进入正题,input_handler的注册
      Input_handler的注册和input_dev的注册很相似,大同小异罢了,在evdev.c源码中显示定义并初始化了一个input_handler结构体并直接给相关的成员变量赋值了,就是本章开始所将的部分,然后再初始化函数中注册一个input_handler:
static int __init evdev_init(void)
{
      input_register_handler(&evdev_handler);
      return 0;
}
这里只调用了一个input_register_handler()函数,看起来应该是很简单的样子(相比input_dev的注册),继续跟踪进入到该函数中:
void input_register_handler(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
      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

      if (!handler) return;

      INIT_LIST_HEAD(&handler->h_list);

      if (handler->fops != NULL)
            input_table[handler->minor >> 5] = handler;

      list_add_tail(&handler->node, &input_handler_list);

      list_for_each_entry(dev, &input_dev_list, node)
            if (!handler->blacklist || !input_match_device(handler->blacklist, dev))
                  if ((id = input_match_device(handler->id_table, dev)))
                        if ((handle = handler->connect(handler, dev, id)))
                              input_link_handle(handle);

      input_wakeup_procfs_readers();
}
该函数中代码加粗的部分,与input_register_device()函数里的如出一辙,这里不再做说明。

至此input_handler的注册已经结束

第四章、input子系统数据结构
      3是以触摸屏设备为例子的input子系统数据结构图。
图3  input子系统数据结构图

进行到这里,又多冒出来了一个struct evdev_list的结构体,在之前并没有提到过,因为在注册input_dev和input_handler过程中并没有用到过,查看该结构体:
struct evdev_list {
      struct input_event buffer[EVDEV_BUFFER_SIZE];      //存放设备数据信息
      int head;      //buffer下标,标识从设备中过来存放到buffer的数据的位置
      int tail;            //buffer的下标,标识用户读取buffer中数据的下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