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1521的特性

楼主:
       【求助与总结】TDA1521的特性,给新手提供经验,向高手请教!
       先总结一番:
       初尝试自制功放板,选择了比较经典简单的NE5532+TDA1521,感觉TDA1521的损坏率是比较高的,在损坏了两块IC的情况下,第三块终于成功!!
       买IC的时候要当场测,5脚7脚间应有几十到几百K的电阻,应当注意表笔调换...
       4脚6脚应当有几十K,1脚9脚有40K左右
       在上电之前,需检查相邻脚之间是否短路,7脚接正15V,5脚接负15V,否则直接短路
       采用的电路图是手册中的典型接法,不多赘述。NE5532采用10倍负反馈,1UF MKT 电容耦合输入,自举电路为100Kohm 与 220PF并联
       在此种接法下对音质的评价:高音不错,低音有点累赘,解析度一般,不干脆,并且伴随有一定的毛刺,感觉采用速度快的电容耦合能解决部分问题
       下面,问题来了:【高手请看】
       当采用220PF 电容试图滤去毛刺时,将电容接入NE5532的1脚和地之间,大概过了有5秒左右,声音忽然变得十分微弱,拿掉电容后,完全没有声音...
       在不带负载情况下,TDA1521的4脚和6脚对地只有20mV,猜想可能是芯片坏了(其实挺没有道理的,将电容并在前级放大的输出端,不应该会影响功率放大啊...请教!)
       换了芯片,情况严重了,首先,电压不对称,5脚只有4V多,7脚是正常的16V,但是芯片并没有短路(我怀疑是外围电路问题,但就4个元件,会有什么问题呢?)
       带喇叭,除了交流声,什么也没有,电位器完全不起作用,再测TDA1521的4脚和6脚,都是15.2V(是不是芯片是坏的,还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折腾了一晚上还是相当郁闷的,主要是心理比较受不了,在百折不挠的努力后,终于听到比较悦耳的声音了,忽然间当头棒喝,挺难受的....希望高手能够予以解答,在下感激不禁!
       更新:出声的问题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音量比较大的时候,或者是冲击脉冲信号是会出现“破音”,就比如论坛的敲钟声,是一种“噼啪”声....继续百折不挠!有机会上图!

网友A(2018-03-09):
正负12V双电源供电,用标准接法,简单,音质好!

网友B(2020-10-16):
我马上也躺一下这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