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TDA7294假冒TDA7293的经验

楼主:
各位烧友,现将我近日玩TDA7293的经历晒一下,或许对大家有所帮助。

    近日想装7293并联,买了10块IC,新的、同一批次、产地MAR。回家后逐个插在自己搭的测试板上测试,都是好的。

    做2并联,按照官方标准电路(1脚地、234脚负),谁知却不出声。改为123脚地、4脚负,还是不行。再将IC分开工作,每个都可以。

    并联工作时如果将14脚(输出)分开,则主IC 14脚电压正常,副IC 14脚电压为负(接近负压)。后反复检查电路,无误。百思不得其解???

    次日,偶然间想到是否IC问题?7294打磨的?
    查看7294 PDF,11脚、12脚为空脚,空脚-是否可以理解此脚与IC内部电路绝缘。

    找片7294,用万用表200K档测11、12脚,果然开路。复用2M档测,亦开路。
    对比,测试以前做的标准电路7293,11脚(电压放大级输出)、12脚(自举)皆有阻值。
    再测本批未装机的“7293”,11、12脚都开路。

    据此,能否结论本批7293是7294打磨的?

    各位烧友有过相似的经历吗,请交流!

网友A(2018-01-18):
上个图吧,看看大家分析

网友B(2020-09-23):
我τ 宝买的好像是假的7293,正品旁边有2个圆圈

τ 宝买的

τ 宝买的

这应该正品

这应该正品

网友C(2021-03-18):
看起来也像是假的

网友D(2021-10-26):
看起来假   字体不对

网友E(2022-04-23):
不能以数字看集成块,这里TDA7293是TDA7294的改进型,在电压和参数上做了调整,音质基本差不多,一般人听不出来,表现各有长处,但TDA7293最大的一点是可以并联输出,轻松驾驭扬声器,这点是TDA7294不能相比的,因为它根本做不到。业余爱好者一般也是用并联输出这一点来真正鉴别和区分它们两个,以上供楼主参考。

网友F:
受教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