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OK啸叫处理器电路设计

楼主(2014-09-16):
随着卡拉OK的普及,朋友们可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音量开大时,会发出刺耳的啸叫声,使人难以忍受。如何克服这样一现象呢?请看图1,将啸叫处理器装置于卡拉OK放大器中,接在前级放大和后级放大之间。当出现啸叫时,由后级放大提供一个大于监测信号而工作的电压,使前级放大中音频输出中断,并燃亮红灯,提醒使用者关小音量,保护扬声器系统。

具体电路见图2。当正常工作时,监视电路中D1D2C1C2整流后电压低于D4的监测电压,Q1截止,Q2饱和导通,使光电耦合器N1工作,Q3有电流流过,正常传送信号。若由于音量过大或其他原因而产生啸叫时,监测电压上升,D4击穿,引起电路翻转,Q1饱和,LED灯亮,Q2截止,光电耦合器N1截止,Q3截止,从而使音频输出截止,抑制啸叫,保护了扬声器。当使用者发现没有声音或声音极小(Q3漏电流),而红色LED灯亮时,应马上放低音量,这样电路又会恢复正常工作。

元器件的选择及调试:
元件均选用易购、实用之器件。LED用红色发光管,大小无限制。Q1Q2Q3均为NPN小功率硅管,耐压大于10V即可。
本电路较为简单,又置在卡拉OK放大器之中,可直接利用卡拉OK放大器中印刷电路板多余部分搭成后再用环氧封装。
按电路装成后,首先N1直通,接入Q3后通电,插入话筒。然后在图2AB两端并联电压表,旋高音量并在常规下进行演唱,当出现啸叫时测量该电压值,如为6V左右,则D4的击穿电压为:
            UDUABUBE1
60.7
5.3V
这样将D45.3V    1/2W)焊入,再重新将电路正常接入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