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TDA2616和TDA1521

楼主(2014-09-16):
        前些天买到了一块假的TDA1521。按正常的接法接好好后,音箱里无声,耳朵贴近扬声器能听见极其细微的背景噪声。
        怀疑它是坏的,在经销商哪儿重新买一块,这次没急着装上去,和先前买的那块对照测试对地电阻,一模一样。不可能两块都是坏的。通过上网查询了解到有的奸商将TDA2616打磨后刻上TDA1521充后者卖,我怀疑我可能买到了假冒的TDA2616,于是在网上找到TDA2616资料和TDA1521对比,发现除了TDA2616和TDA1521除了在2脚功能上有区别外,其它都差不多,TDA2616是静噪控制脚,低电平为静噪,高电平为正常放音。而TDA15212脚是接地。
        于是我焊开2脚开机一试声音出来了,看来我买这两块都是TDA2616。和我7年前买的TDA1521相比,从外观上看,飞利浦标志光刻的痕迹很深,细节模糊。7年前买的刻的很浅但飞利浦商标光刻的很细腻清楚。手中还有块台湾飞利浦TDA1521,对比听音感觉手中这三块要数7年前那块音质最好,在同等条件下(电路结构一样,变压器一样,音箱一样)它的灵敏度,声音的细微变化都感觉明显胜过一筹,TDA2616还可以,台湾产的印白字的TDA1521最次。
我用万用表测量对比的结果如下:
TDA2616红表笔接地
脚    位        1     2     3     4     5      6      7      8      9
阻值(K)       20    32    0     20    11     21     18     17     20
TDA1521
脚    位        1     2     3     4     5      6      7     8     9
阻值(K)       18    30    0     43    11     42     20    24    20
      TDA2616 和TDA2616Q 是双声道功率放大器。 TDA2616 是单排直插塑料SOT131封装,TDA2616Q 是双排弯曲直插塑料SOT157封装
      工作电压范围是±7.5~±21V,推荐工作电压±16V
标准应用电路图如下:

以下是单电源供电是的应用电路

网友A(2016-01-26):
tda1521很便宜,没有必要作假,这个也有假

网友B(2016-05-01):
正品一般7元左右

网友C(2017-11-15):
上面有印字TDA2616呀!我就当它是TDA261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