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6TF功放电路

楼主(2014-09-16):
   LM1876TF为美国NS公司的一款双声道30X2的高保真音频功放电路,它继承了LM1876的优点的同时,还进一步完善了该电路的一些功能。有关该集成电路的电气参数如下:
 电压范围:     |VCC| +|VEE|=20V--64V
总谐波失真+噪声 : 当VCC=VEE=20V,每声道输出平均功率为15W,负载为8欧时为0.08%
转换速率:     当VIN=1.414rms.trise=2ns,典型值为18V/us
增益带宽:当f0=100kHz,Vin=50mVrms,典型值为 7.5MHZ
  在和LM1875作对比时,可以看出它的带宽和转换速率均比后者高,LM1875的带宽为5MHZ,转换速率为8V/us,另外LM1876还增加了STAND BY 和MUTE功能,这样可以外加阻容元件来构成开关机防电流冲击的作用电路,这和LM3886的静音功能相同,也是该集成电路的另一大优点.下面是该集成电路的内部电路图.

下面是LM1876的封装图

  以下就是以LM1876为主要元件构成的前后级合并放大电路,前级线性放大部分采用运算放大器,其设计的放大倍数为5倍,可以根据前级音源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如果信号幅度较小,可以增大R4/R3的值来调整。运放可以采用NE5532,如果采用AD827或AD812,OPA2604则效果更佳,正如报刊上烧友所说的,这两种集成块搭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U2的1、3脚为两声道输出脚,并且采用电流电压负动态负反馈的方式输出,以达到理想的效果。LM1876的9、14脚为待机预备功能,外接R7、C4定时元件用于实现开关机的防电流冲击功能。从而很方便的实现开关机的静噪。同LM1875一样,该电路同样有比较完善的过压过流过热保护功能。

PCB图如下

成品板实物图如下

在用散件组装时先焊好电阻和跳线,后安好电容,三端稳压,电位器,IC等,如下图,仔细焊接检查无误后方可通电试机

1

2

PCB板图片如下

网友A: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B(2016-07-18):
资料来一份卅

网友C(2016-09-22):
能自己打印电路板啊?牛

网友D(2018-01-14):
LM1876那么多外围元件,整好它太不容易!可能用A1494+C3858做个全分立功放还比这个简单,功率也比这个 LM1876要大不少.

网友E:
很好的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F(2023-06-28):
这么好的电路图,分享一下PCB源文件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么好的电路图,分享一下PCB源文件咯

14年的帖子,作者上不上论坛都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