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也Hi-Fi

楼主(2014-09-16):
最近,突然感觉店里的电视机屏幕老是有些微微发花,而且某些电视机在播放亮度较高,对比度较高的画面时候会跳.感觉非常的不适.,笔者试着将电视机的输入端直接和机顶盒驳接,此现象消失,而且图像很细腻,CCTV的图标变得非常的漂亮.而经过了分配器后图像感觉就有些模糊,而且出现了上述症状.于是,笔者着手于分配器上下刀.经过测试,大吃一惊!
笔者店里的分配器使用的是视贝SB-108VA. 以下是解剖图:
解剖后发现视频通路使用的是两只三极管共E构成的增益放大加8S9014C缓冲器构成.笔者描绘的原理图如下:
经过测试,此机的视频通路带宽在0~-6dB时为5Hz~2MHz 对于完整的6.5MHz的视频带宽来说远远不够.因此出现了图像模糊的现象.然而某些电视图像会跳,究其原因,发现是输出阻抗太高所致.对于标准的视频输入端子,一般阻抗是75Ω.然而某些机子由于其电路的设计,输入阻抗可能会达到1KΩ甚至更高.从此分配器的原理图可以看到.视频信号是经过了将近6dB的增益放大,然后再经过75Ω的串联分压达到还原0dB的目的,输出阻抗理论上能达到75Ω.
然而,一旦负载端的阻抗升高至一定值的时候,可将其视为高阻状态,此时的输出端信号将不再是0dB的原始信号,而是大于5dB的经过放大了的信号,此信号加于电视机上,对于较强的视频信号,同步头就有可能无法分离了.因此就会造成图像跳的现象.针对以上症状,笔者对其做了一些改进.效果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以下是改装后的电路和实物图:
增益部分使用了笔者曾经实测过的EL2244,此运放驱动能力强,带宽广.使用两个电位器分别调节偏置和增益.输出部分的耦合电容取消,改为直接耦合,增加了低频的下潜,并在输出端子上并联了一个100Ω的电阻来达到匹配输出阻抗.这样在高阻的输入端子连接的时候,输出也不至于出现过载的信号.经过细心的调试,解决了以上的症状.
以下是各种输入波形的测试图,信号源为北京普源的DG4162,示波器使用的是优利德的UTD4104C有图有真相!

在低频的时候,输出耦合电容产生的微分失真.改动后消失了.
2MHz就已经失真的非常严重,采用EL2244后几乎接近完美!
未改动前在不同频率上幅度和相位有所变化,采用EL2244后几乎没有变化
10MHz,太苛刻了.不苛刻怎么Hi-Fi.怎么样?发现EL2244的威力了吧.笔者曾经对EL2244是多么的依恋.最后笔者还发现,在不同的传输导线的作用下,导线的两端波形和相位也会出现变化.所以,如果要真正的实现HiFi,信号线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