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12864液晶模块显示更小的文字 5*8点阵

楼主(2014-09-17):
今天,世界末日的大年初三.一年到头就这么几天最宝贵的时间,在家琢磨着怎样整一个5×8的ASCII字符库,用于我后面要设计的温度记录仪.本人比较喜欢LCD12864(ST920)这个模块,它本身的字符库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可是也有些缺陷,就是个子太大,一个ASCII字符都占用了8×16的空间,可见如果我们用于绘图时当需要显示某些提示内容的时候可想而知,那文字都比图像还要大.于是,笔者经过多番的修改和更正后,完成了以下函数库,在今后的使用中,字符库可以任意更改,字体也能任意宽高,便于移植到更大的LCD模块上使用,接下来我就以一个简单的C语言程序让它显示到LCD模块上.经过使用自定义的字符库,单个12864能够显示7行字符.
效果如图:

   本程序使用IAR AVR编译器,芯片使用M128.
先来看看我的主程序吧,很简单,就几行内容,基于之前我设计的FrameAVR,多任务调用.使用LCD12864的class类和BMP的class类组合实现.
#include "mydef.h"
#include "d:\inc\io.h"
#include "mydevice.h"
#include "myglobar.h"
#include "myfunction.h"
#include "myvect.h"

void FrameAVR::init()
{
  lcd= LCD12864_SPI;//     使用SPI串行模式
bmp.create(128,64);//     创建一个128×64像素的BMP类
}

void FrameAVR::Run()
{
DDRB = 0xFF;
PORTB ^= 0x0F//          测试信号,可用示波器观察判断程序的运行状况;
}

void FrameAVR::Timer()
{
bmp.clear();//                                清除缓冲区
  bmp= tabAscii5_8;//                         设定字符库
bmp.drawText("#include <stdio.h>");//            开始写入C程序
bmp.drawText("int main(void)",0,9);
bmp.drawText("{",0,18);
bmp.drawText("  for(chari=0;i<128;i++)",0,27);
bmp.drawText("    sprintf(\"i=%3d\",i);",0,36);
bmp.drawText("  return0;",0,45);
bmp.drawText("}",0,54);
  lcd= bmp;//                                 向LCD模块发送数据
}
首先我建立的是一个BMP类,内容如下:(经过数天设计的可怕的程序,功能强大!慢慢来就会看得懂,重点看看下面这两个)

bool drawText(char* pStr,int dx = 0,int dy = 0)//         使用指定的字体绘字
  {
   while(*pStr != '\0')
    {
     if(dx + font.Width() >= width)//  判断当前行能否容纳下一个要填充的字符
     {
       dx = 0;
       dy += font.Height() + 1;
       if(dy > height)
         return false;
     }
     for(int i = 0 ; i < font.Height(); i++)
     {
       fillLine(tabAscii5_8 + *pStr * 8 + 16 + i * font.WidthBytes(),1,dx,dy +i);
     }
     pStr++;
     dx += font.Width();
    }
   return true;
  }

bool fillLine(char *pSource,int nbytes,int dx,int dy)//   从pSource指向的地址向dx,dy指定的地址横向填充(自动换行)
  {
   char i = 0;
   while(nbytes--)
    {
     if(dx % 8 == 0)//                   当前字节尚能容纳nPixs像素
     {
       sbuffer[dy * nWidths + dx / 8] |= pSource;
     }
     else//                                       当前字节不能容纳nPixs像素
     {
       sbuffer[dy * nWidths + dx / 8] |= pSource >> (dx % 8) ;
       sbuffer[dy * nWidths + dx / 8 + 1] |= pSource << (8 - dx % 8);
     }
     dx += 8;
     i++;
    }
   return true;
  }

以下为ASCII_5_8.h
横向取模,未定义的字符全部为空(0x00)
数组开始的几个字节具有某些特殊的用途,可以灵活调配,为了不误人子弟,本人已亲自测试

#ifndef _ASCII_5_8_H_
#define _ASCII_5_8_H_

__flash char tabAscii5_8[] =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每个字符
//              起始 占用的
//   宽度  高度 地址 字节数  保留  保留  保留   名称
    5,    8,   0x10, 8,    0,     0,   0,     'A',  'S', 'C', 'I',  'I',  '5', '*',  '8',  '\0',
//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C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D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C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D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1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2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21 !
0x00,0x60,0x60,0x60,0x60,0x00,0x60,0x60,
//                                                             0x22 "
0xA0,0xA0,0xA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23 #
0x00,0x50,0x50,0xF8,0x50,0xF8,0x50,0x50,
//                                                             0x24 $
0x00,0x20,0xF0,0x80,0xF0,0x10,0xF0,0x40,
//                                                             0x25 %
0x90,0x10,0x20,0x20,0x40,0x40,0x80,0x90,
//                                                             0x26 &
0x60,0x90,0x90,0x60,0x48,0xB8,0x90,0x68,
//                                                             0x27 '
0x20,0x2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28(
0x00,0x20,0x40,0x80,0x80,0x80,0x40,0x20,
//                                                             0x29 )
0x00,0x40,0x20,0x10,0x10,0x10,0x20,0x40,
//                                                              0x2A *
0x50,0x20,0x5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2B +
0x00,0x00,0x20,0x20,0xF8,0x20,0x20,0x00,
//                                                             0x2C ,
0x00,0x00,0x00,0x00,0x60,0x60,0x20,0x40,
//                                                             0x2D -
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00,
//                                                             0x2E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60,
//                                                             0x2F /
0x10,0x10,0x20,0x20,0x40,0x40,0x80,0x80,

//                                                             0x30   0
0x00,0xF0,0x90,0x90,0xB0,0xD0,0x90,0xF0,
//                                                              0x31   1
0x00,0x20,0x60,0x20,0x20,0x20,0x20,0x70,
//                                                             0x32   2
0x00,0xF0,0x10,0x10,0xF0,0x80,0x80,0xF0,
//                                                              0x33   3
0x00,0xF0,0x10,0x10,0xF0,0x10,0x10,0xF0,
//                                                             0x34   4
0x00,0x90,0x90,0x90,0xF0,0x10,0x10,0x10,
//                                                             0x35   5
0x00,0xF0,0x80,0x80,0xF0,0x10,0x10,0xF0,
//                                                             0x36   6
0x00,0xF0,0x80,0x80,0xF0,0x90,0x90,0xF0,
//                                                             0x37   7
0x00,0xF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
//                                                             0x38   8
0x00,0xF0,0x90,0x90,0xF0,0x90,0x90,0xF0,
//                                                             0x39   9
0x00,0xF0,0x90,0x90,0xF0,0x10,0x10,0xF0,
//                                                             0x3A   :
0x00,0x00,0x00,0x60,0x60,0x00,0x60,0x60,
//                                                             0x3B   ;
0x00,0x00,0x00,0x60,0x60,0x00,0x20,0x60,
//                                                              0x3C   <
0x00,0x10,0x20,0x40,0x80,0x40,0x20,0x10,
//                                                             0x3D   =
0x00,0x00,0xF0,0x00,0x00,0xF0,0x00,0x00,
//                                                             0x3E   >
0x00,0x80,0x40,0x20,0x10,0x20,0x40,0x80,
//                                                             0x3F   ?
0x60,0x90,0x10,0x10,0x60,0x00,0x60,0x60,

//                                                             0x40  @
0x60,0x90,0x90,0xB0,0xA0,0x80,0x90,0x60,
//                                                             0x41  A
0x60,0x90,0x90,0x90,0xF0,0x90,0x90,0x90,
//                                                             0x42  B
0xE0,0x90,0x90,0x90,0xE0,0x90,0x90,0xE0,
//                                                             0x43  C
0x60,0x90,0x80,0x80,0x80,0x80,0x90,0x60,
//                                                             0x44  D
0xE0,0xA0,0x90,0x90,0x90,0x90,0xA0,0xE0,
//                                                             0x45  E
0xF0,0x80,0x80,0x80,0xF0,0x80,0x80,0xF0,
//                                                             0x46  F
0xF0,0x80,0x80,0xF0,0x80,0x80,0x80,0x80,
//                                                              0x47  G
0x60,0x90,0x80,0x80,0xB0,0x90,0x90,0x70,
//                                                             0x48  H
0x90,0x90,0x90,0x90,0xF0,0x90,0x90,0x90,
//                                                             0x49  I
0xE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E0,
//                                                             0x4A  J
0xF0,0x20,0x20,0x20,0x20,0x20,0xA0,0x40,
//                                                             0x4B  K
0x90,0x90,0xA0,0xC0,0xC0,0xA0,0x90,0x90,
//                                                             0x4C  L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F0,
//                                                             0x4D  M
0xD8,0xF8,0xA8,0xA8,0x88,0x88,0x88,0x88,
//                                                             0x4E  N
0x90,0xD0,0xD0,0xD0,0xB0,0xB0,0xB0,0x90,
//                                                             0x4F  O
0x60,0x90,0x90,0x90,0x90,0x90,0x90,0x60,

//                                                              0x50  P
0xE0,0x90,0x90,0xE0,0x80,0x80,0x80,0x80,
//                                                             0x51  Q
0x60,0x90,0x90,0x90,0x90,0xB0,0xE0,0x70,
//                                                             0x52  R
0x60,0x90,0x90,0x90,0xE0,0xA0,0x90,0x90,
//                                                             0x53  S
0x60,0x90,0x80,0x40,0x20,0x10,0x90,0x60,
//                                                              0x54  T
0xF8,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                                                             0x55  U
0x90,0x90,0x90,0x90,0x90,0x90,0x90,0x60,
//                                                             0x56  V
0x90,0x90,0x90,0x90,0x90,0xA0,0xC0,0x80,
//                                                             0x57  W
0x88,0x88,0x88,0x88,0xA8,0xA8,0xD8,0xD8,
//                                                             0x58  X
0x90,0x90,0x90,0x60,0x60,0x90,0x90,0x90,
//                                                             0x59  Y
0x88,0x88,0x50,0x70,0x20,0x20,0x20,0x20,
//                                                             0x5A  Z
0xF0,0x10,0x10,0x20,0x60,0x40,0x80,0xF0,
//                                                             0x5B  [
0xE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E0,
//                                                             0x5C  反斜杠
0x80,0x80,0x40,0x40,0x20,0x20,0x10,0x10,
//                                                              0x5D  ]
0x7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70,
//                                                             0x5E  ^
0x40,0x40,0xA0,0xA0,0x00,0x00,0x00,0x00,
//                                                             0x5F  _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

//                                                             0x60  '
0x70,0x7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61  a
0x00,0x00,0x60,0x10,0x70,0x90,0xB0,0x50,
//                                                             0x62  b
0x00,0x00,0x80,0x80,0xE0,0x90,0x90,0xE0,
//                                                             0x63  c
0x00,0x00,0x00,0x70,0x80,0x80,0x80,0x70,
//                                                             0x64  d
0x00,0x10,0x10,0x10,0x70,0x90,0x90,0x70,
//                                                             0x65  e
0x00,0x00,0x00,0x60,0x90,0xF0,0x80,0x70,
//                                                             0x66  f
0x00,0x20,0x50,0x40,0xF0,0x40,0x40,0x40,
//                                                             0x67  g
0x00,0x00,0x70,0x90,0x90,0x70,0x10,0x60,
//                                                              0x68  h
0x00,0x80,0x80,0x80,0xE0,0x90,0x90,0x90,
//                                                             0x69  i
0x00,0x00,0x40,0x00,0xC0,0x40,0x40,0xE0,
//                                                              0x6A  j
0x00,0x00,0x20,0x00,0x60,0x20,0x20,0xE0,
//                                                             0x6B  k
0x00,0x00,0x80,0x90,0xA0,0xC0,0xA0,0x90,
//                                                             0x6C  l
0x00,0x00,0x40,0x40,0x40,0x40,0x50,0x60,
//                                                             0x6D  m
0x00,0x00,0x00,0x70,0xA8,0xA8,0xA8,0xA8,
//                                                              0x6E  n
0x00,0x00,0x00,0xE0,0x90,0x90,0x90,0x90,
//                                                             0x6F  o
0x00,0x00,0x00,0x60,0x90,0x90,0x90,0x60,

//                                                             0x70  p
0x00,0x00,0xE0,0x90,0x90,0xE0,0x80,0x80,
//                                                             0x71  q
0x00,0x00,0x70,0x90,0x90,0x70,0x10,0x10,
//                                                             0x72  r
0x00,0x00,0x00,0xD0,0x50,0x60,0x40,0x40,
//                                                             0x73  s
0x00,0x00,0x00,0x70,0x80,0x60,0x10,0xE0,
//                                                             0x74  t
0x00,0x00,0x40,0x40,0xF0,0x40,0x50,0x60,
//                                                              0x75  u
0x00,0x00,0x00,0x90,0x90,0x90,0x90,0x60,
//                                                             0x76  v
0x00,0x00,0x00,0x90,0x90,0xB0,0xE0,0x80,
//                                                              0x77  w
0x00,0x00,0x00,0x00,0x88,0xA8,0xA8,0xD8,
//                                                             0x78  x
0x00,0x00,0x00,0x90,0x90,0x60,0x90,0x90,
//                                                             0x79  y
0x00,0x00,0x00,0x90,0x90,0x70,0x10,0x70,
//                                                             0x7A  z
0x00,0x00,0x00,0xF0,0x10,0x60,0x80,0xF0,
//                                                              0x7B  {
0x00,0x30,0x40,0x40,0xC0,0x40,0x40,0x30,
//                                                             0x7C  |
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                                                             0x7D  }
0x00,0xC0,0x20,0x20,0x30,0x20,0x20,0xC0,
//                                                             0x7E  ~
0x00,0x00,0x00,0x40,0xA8,0x10,0x00,0x00,
//                                                             0x7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endif

以下为bmp.h

#ifndef _BMP_H_
#define _BMP_H_

#include "d:\inc\array.h"
#include "d:\inc\font.h"

__flash char tab_pixel[8] ={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class BMP
{

protected:

Array sbuffer;

private:

  intx;
  inty;

protected:

UINT nWidths;  //  横向数组宽度
  intwidth;//       横向像素点数
  intheight;//      竖向像素点数
Font font;//       内部字符库

public:

BMP(int width = 0,int height = 0)
  {
   create(width,height);
  }

bool create(int width,int height)//                    创建一个实例
{
   this->width = width;
   this->height = height;
   nWidths = width / 8 + (width % 8 ? 1 : 0);
   if(sbuffer.create(nWidths * height))
     return true;
   this->width = 0;
    this->height= 0;
   nWidths = 0;
   return false;
  }

  intfabs(int i)
  {
   return i >= 0 ? i : -i;
  }

void clear()//                                        清除缓冲区为0x00
  {
   sbuffer.format(0);
  }

bool drawText(char* pStr,int dx = 0,int dy = 0)//         使用指定的字体绘字
  {
   while(*pStr != '\0')
    {
     if(dx + font.Width() >= width)//  判断当前行能否容纳下一个要填充的字符
     {
       dx = 0;
       dy += font.Height() + 1;
       if(dy > height)
         return false;
     }
     for(int i = 0 ; i < font.Height(); i++)
     {
       fillLine(tabAscii5_8 + *pStr * 8 + 16 + i * font.WidthBytes(),1,dx,dy +i);
     }
     pStr++;
     dx += font.Width();
    }
   return true;
  }

bool fillLine(char *pSource,int nbytes,int dx,int dy)//   从pSource指向的地址向dx,dy指定的地址横向填充(自动换行)
  {
   char i = 0;
   while(nbytes--)
    {
     if(dx % 8 == 0)//                   当前字节尚能容纳nPixs像素
     {
       sbuffer[dy * nWidths + dx / 8] |= pSource;
     }
     else//                                       当前字节不能容纳nPixs像素
     {
       sbuffer[dy * nWidths + dx / 8] |= pSource >> (dx % 8) ;
       sbuffer[dy * nWidths + dx / 8 + 1] |= pSource << (8 - dx % 8);
     }
     dx += 8;
     i++;
    }
   return true;
  }

bool fillLine(char __flash *pSource,int nbytes,int dx,int dy)//   从pSource指向的地址向dx,dy指定的地址横向填充(自动换行)
  {
   char i = 0;
   while(nbytes--)
    {
     if(dx % 8 == 0)//                   当前字节尚能容纳nPixs像素
     {
       sbuffer[dy * nWidths + dx / 8] |= pSource;
     }
     else//                                       当前字节不能容纳nPixs像素
     {
       sbuffer[dy * nWidths + dx / 8] |= pSource >> (dx % 8) ;
       sbuffer[dy * nWidths + dx / 8 + 1] |= pSource << (8 - dx % 8);
     }
     dx += 8;
     i++;
    }
   return true;
  }

void format(char fmt)//                               格式化
  {
   sbuffer.format(fmt);
  }

void drawpixel(int x,int y)//                          画一个点
  {
   sbuffer[y * nWidths + x / 8] |= tab_pixel[x % 8];
  }

void lineX(int x,const int y,int length)//                            画横线
  {
   if(length > 0)
    {
     while(length != 0)
     {
       if(x % 8)
       {
         drawpixel(x++,y);
          length--;
       }
       else
       {
         if(length >= 8)
         {
           sbuffer[y * nWidths + x / 8] = 0xFF;
           length -= 8;
           x += 8;
         }
         else
         {
           drawpixel(x++,y);
           length--;
         }
       }
     }
    }
   else if(length < 0)
    {
     length = fabs(length);
     while(length != 0)
     {
       if(x % 8)
       {
         drawpixel(x--,y);
         length--;
       }
       else
       {
         if(length >= 8)
         {
           sbuffer[y * nWidths + x / 8 -1] = 0xFF;
           length -= 8;
           x -= 8;
         }
         else
         {
           drawpixel(x--,y);
           length--;
         }
       }
     }
    }
  }

void lineY(const int x,int y,int length)//                             画竖线
  {
   char pixel = tab_pixel[x % 8];
   if(length > 0)
    {
     while(length != 0)
     {
       sbuffer[y++ * nWidths + x / 8] |= pixel;
       length--;
     }
    }
   else if(length < 0)
    {
     length = fabs(length);
     while(length != 0)
     {
       sbuffer[y-- * nWidths + x / 8] |= pixel;
       length--;
     }
    }
  }

void moveLeft(int line,UINT size)//    整行向左移动
  {
   int i,source,des;
   size = fabs(size);
   des = nWidths * line;
   while(size >= 8)
    {
     source = des + 1;
     for( i = 0; i != nWidths - 1 ; i++)
     {
       sbuffer[des] = sbuffer[source];
       sbuffer[source] = 0x00;
       des++;
       source++;
     }
     size -= 8;
    }
   des = nWidths * line;
    x= 8 - size;
   for(i = 0 ; i < nWidths - 1 ; i++)
    {
     sbuffer[des] = (sbuffer[des] << size) | (sbuffer[des + 1] >>x);
     des++;
    }
   sbuffer[des] <<= size;
  }

void moveRight(int line,UINT size)//    整行向右移动
  {
   int i,source,des;
   size = fabs(size);
   des = nWidths * (line + 1) -1;
   while(size >= 8)
    {
     source = des - 1;
     for( i = 0; i != nWidths - 1 ; i++)
     {
       sbuffer[des] = sbuffer[source];
       sbuffer[source] = 0x00;
       des--;
       source--;
     }
     size -= 8;
    }
   des = nWidths * line;
    x= 8 - size;
   for(i = 0 ; i < nWidths - 1 ; i++)
    {
     sbuffer[des] = (sbuffer[des] >> size) | (sbuffer[des - 1] <<x);
     des--;
    }
   sbuffer[des] >>= size;
  }

void moveUp(UINT line)//          整体向上移动
  {
   int des,source;
   des = 0x00;
   source = line * nWidths;
   while(source != sbuffer.Size())
    {
     sbuffer[des++] = sbuffer[source++];
    }
   while(des != sbuffer.Size())
    {
     sbuffer[des++] = 0x00;
    }
  }

void moveDown(UINT line)//        整体向下移动
{
   int des,source;
   des = sbuffer.Size() - 1;
   source = sbuffer.Size() - line * nWidths - 1;
   while(source != 0)
    {
     sbuffer[des--] = sbuffer[source--];
    }
   while(des != 0)
    {
     sbuffer[des++] = 0x00;
    }
}

void move(int rx,int ry)//                    移动图像
  {
   if(rx > 0)
    {
     for(int i = 0; i < height ; i++)
     {
       moveRight(i,rx);
     }
    }
   else if(rx < 0)
    {
     for(int i = 0; i < height ; i++)
     {
       moveLeft(i,rx);
     }
    }
   else if(ry > 0)
    {
     moveDown(ry);
    }
   else if(ry < 0)
    {
     moveUp(fabs(ry));
    }
  }

void MoveTo(int X,int Y)//                              移动起始点
  {
    x= X;
    y= Y;
  }

void LineTo(int X,int Y)//                             按MoveTo指定的起始点画线,自动保存起始点到dx,dy
  {
   int relx = X - x;
   int rely = Y - y;
   float k;
   if(X < 0 || X > width || Y < 0 || Y > height)//   超过极限取消画线
     return ;
   drawpixel(x,y);
   if(relx == 0)//                               画竖线
    {
     lineY(x,y,rely);
    }
   else if(rely == 0)//                          画横线
    {
     lineX(x,y,relx);
    }
   else
    {
     if(fabs(relx) > fabs(rely))
     {
       float y1 = y + 0.5;
       k = (float)rely / (float)fabs(relx);
       if(relx > 0)
       {
         while(x != X && x < 128 && x >= 0)
         {
           y1 += k;
           drawpixel(++x,(int)(y1));
         }
       }
       else
       {
         while(x != X && x < 128 && x >= 0)
         {
           y1 += k;
           drawpixel(--x,(int)(y1));
         }
       }
     }
     else
     {
       float x1 = x + 0.5;
       k = (float)relx / (float)fabs(rely);
       if(rely > 0)
       {
         while(y != Y && y < 64 && y >= 0)
         {
           x1 += k;
           drawpixel((int)(x1) , ++y);
         }
       }
       else
       {
         while(y != Y && y < 64 && y >= 0)
         {
           x1 += k;
           drawpixel((int)(x1) , --y);
         }
       }
     }
    }
    x= X;
    y= Y;
  }

void DashTo(int X,int Y,char dash = 1)//   按MoveTo指定的起始点画虚线,自动保存起始点到dx,dy,虚线间隔为dsah设定的值
  {
   int relx = X - x;
   int rely = Y - y;
   int i = 0;
   drawpixel(x & 127,y & 63);
   if(relx == 0)//                              画竖线
    {
     while(y!=Y&&y<64&&y>=0)
     {
       i++;
       rely>=0?++y:--y;
       if(i%dash==0)
         drawpixel(x,y);
     }

    }
   else if(rely==0)//                          画横线
    {
     while(x!=X&&x<128&&x>=0)
     {
       i++;
       relx>=0?++x:--x;
       if(i%dash==0)
         drawpixel(x,y);
     }
    }
   x=X;
   y=Y;
  }

void Rectangle(int x,int y,int width,int height,bool filler =false)//               画一个矩形
  {
   if(filler)//             画填充实心的矩形
    {
     while(height)
     {
       MoveTo(x,y);
       LineTo(x+width,y);
       if(height > 0)
         y++,height--;
       else
         y--,height++;
     }
    }
   else//                   画空心的矩形
    {
     MoveTo(x,y);
     LineTo(x + width,y);
     LineTo(x + width,y + height);
     LineTo(x,y + height);
     LineTo(x,y);
    }
  }

void loadBmp(char __flash *bmp,char width,char height,char stX = 0,charstY = 0)//          从flash数组里提取图像
  {
    char x,y;
    for(y = 0 ; y < height ; y++)
    {
      for(x = 0 ; x < width / 8 ; x++)
      {
        sbuffer[(stY + y) * nWidths + x + stX / 8] = bmp[y * width / 8 + x];
      }
    }
  }

char getByte(int x,int y)//                           获取缓冲区里的数据
  {
   return sbuffer[y * nWidths + x];
  }

UINT getWidths()//                                   获取横向字节数
  {
   return nWidths;
  }

char* get(int x,int y)//                            获取缓冲区地址
  {
   return sbuffer.Sbuffer() + y * nWidths + x;
  }

  intWidth()//                                     获取宽度(像素)
  {
   return width;
  }

  intHeight()//                                    获取高度(像素)
  {
   return height;
  }

void operator = (char* p)
  {

  }

void operator = (char __flash *pFont)
  {
   font = pFont;
  }

char& operator [] (UINT index)
  {
   return sbuffer[index];
  }

Array& Sbuffer()
  {
   return sbuffer;
  }

UINT Length()//                 返回总字节数
  {
   return width * height;
  }
};

BMP bmp;

#endif

结束语 : 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可以在液晶模块任何地方显示文字和图形了.

网友A(2015-03-27):
貌似是C++。

网友B(2015-06-09):
有C语言的吗?

网友C:
你那个my****.h 很坑人,和没有一样

网友D(2016-06-04):
最近在弄这方面的

网友D:
C++写的,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