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的精确延时程序

楼主(2014-09-17):
C语言中,想使用精确的延时程序并不容易。IAR 中有这样的一个函数 __delay_cycles(),该函数在头文件intrinsics.h中定义,函数的作用就是延时N个指令周期。根据这个函数就可以实现精确的延时函数了(但不能做到100%精确度)。
实现的方法:
建立一个delay.h的头文件:
#ifndef __IAR_DELAY_H
#define __IAR_DELAY_H
#include <intrinsics.h>
#define   XTAL   8   //可定义为你所用的晶振频率(单位M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 ( (unsigned long)(x * XTAL)  )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 ( (unsigned long)(x * XTAL*1000) )
#define   delay_s(x)    __delay_cycles ( (unsigned long)(x * XTAL*1000000) )
#endif
注意: __delay_cycles(x),x必须是常量或则是常量表达式,如果是变量则编译报错!
验证方法:
     1.设置IAR编译器,设置如下:
Ctrl+D进入软件仿真后,在主菜单View->Proifing,即可调出分析函数的运行时间。

按下图中红圈子的Activate按钮
,同时也把最右边的“Auto Refresh"打开,在F5运行一段时间后,按Debug->Break中断程序的执行,即可列出所有函数的Cycles。
2.编写测试函数
空函数
void delay()
{
}
发现这个空函数所用到的指令周期为 4 ,本人用的是IAR AVR 5.20来测试
分别尝试不用的测试值,测试us ,ms ,s级的延时,然后把delay()运行的指令周期减去4就是delay_us(),delay_ms(),delay_s()所执行的指令周期
  void delay()
{
   delay_us(100);
   //delay_ms(100);
  // delay_s(100);
}
测试发现,精确度比较高,误差在1us以下。
有了这个方法,以后就不用在改变晶振的情况下去调延时程序了!

网友A: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