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51的RS232基本通信程序

楼主(2014-09-17):
    由于即将用到C#与单片机的通信程序,我回头使用了STC12系列的单片机,暂时停止AVR。因为AVR的编程器不属于RS232接口通信,弄起来麻烦。为了兼容性,我把程序的名称定义为和AVR里的名称一样,而且使用回调方式,让应用程序能够知道单片机现在发生了什么。编译器:Keil  程序如下:

/****************************************   函数说明  *******************************************************
   本程序由discovery编写,基于8位UART通信

   本程序占用TIMER1,并且占用using2寄存器组 使用本函数建议其它程序不要使用TIMER1 需要在系统里指定UART中断回调处理函数

void initUSART( //                               初始化UART
               char ie,//                        中断使能
               unsigned long baud,     波特率
      void (*function)(char style)   指向中断回调处理程序的指针
     )

void sendToUsart(char add,
                 char *pStr,
     unsigned int lenth,
     void (*function)(char style))   向UARTadd子机发送pStr里的lenth个字节数据,并回调函数设置为function

void proc_uart(char style)
{
  switch(style)
  {
   case ON_TXD_OVER://               UART发送完毕
  break;
   case ON_RXD_OVER://               UART接收完毕
     break;
  }
}

**************************************************************************************************************/
#ifndef _C51_RS232_H_
#define _C41_RS232_H_

#include "c:\inc\messagedef.h"
#include "c:\inc\status.h"

#define ReadUSART()      (SBUF)
#define SendUSART(x)     (SBUF=(x))
#define ReadRXB8()       (RB8)

#define seTXD()          (P3_1=1)
#define clTXD()          (P3_1=0)
#define seTXB8()         (TB8=1)
#define clTXB8()         (TB8=0)
#define seMPCM()         (SM2=1)
#define clMPCM()         (SM2=0)

struct
{
  char add;
  unsigned char *pSend;
  unsigned char *pRead;
  unsigned char sendLenth;
  unsigned char readLenth;
  void (*function)(char style);
}USART;

void initUSART(
               char ie,
               unsigned long baud,
      void (*function)(char style)
     )
{
  float x;
  PCON&=0x7F;
  x=FREQ_CPU/(baud*12*32);
  if(x<2);
  {
    PCON=0x80;
    x=FREQ_CPU/(baud*12*16);
  }
  TMOD=(TMOD&0x0F)+0x20;
  TL1=TH1=0x100-x;
  TR1=1;
  SCON=0x50;//SM1=1;REN=1;
  USART.function=function;
  ES=ie;
}

void sendToUsart(char *pStr,unsigned int lenth,void (*function)(char style))
{
  USART.pSend=pStr+1;
  USART.sendLenth=lenth?lenth-1:0;
  USART.function=function;
  SendUSART(*pStr++);
}

void USART_HANDLER() interrupt IRQ_UART  using 2
{
  if(TI)
  {
    TI=0;
    if(USART.sendLenth)
    {
   SBUF=*USART.pSend++;
      USART.sendLenth--;
    }
else
   USART.function(ON_TXD_OVER);
  }
  else
  {
    RI=0;
if(USART.readLenth)
    {
   USART.readLenth--;
      *USART.pRead++=SBUF;
   if(USART.readLenth==0)
   {
     USART.function(ON_RXD_OVER);
   }
    }
else
{
   USART.function(ON_RXD_EMPTY);
}
  }
}

#endif

这里以上就是我的RS232.h

在main()里添加这样两行代码:

char sbuf[]="Hello Visual C# 2008";

initUSART(ENABLE,9600,NULLFUNCTION1);

sendToUsart(sizeof(sbuf),sbuf,NULLFUNCTION1);

在串口助手里就可以看到Hello Visual C# 2008了。很简单吧。

如果Keil支持C++的话,那会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