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运放IC的测试,让你大开眼界

楼主(2014-09-17):
  今天,我闲着没事干,把手头的几颗运放拿来做了一个测试对比,比出了其中的奥妙。它们的测试条件均相同,都是输入1.125Vp-p 200KHz的方波,300欧的负载,+-15V供电,20dB的反相放大,输出波形却不相同。让我彻底的被现实惊醒了,AD827作为运放之王我看应该是绝对有理由的,EL2244不相上下,驱动能力比827还强,可以输出最大11Vp-p。不过EL2244的中点偏压很高,哪怕接为缓冲器也有0.2V~0.7V。那些个OP,OPA的,(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以前在试听的时候我也感觉OP,OPA的高音似乎延伸好些)其实不行,都是烧友们烧过了头,或者是音箱不好所造成的幻觉,都还不如NE5532。至于TL082嘛,我经常用,感觉也很不错。至少它没有出现明显的失真,因为它本身带宽就不是很高。如果我们光顾着错觉,任凭错觉把我们带入那些品质不高的暴利IC厂商,你是否也觉得不值呢?
1:AD827,接近原始波形,不过还是有了一点点振铃。不过它的温度让人无可挑剔。很烫的。相信它在小信号的时候决不会让我们失望。

2:EL2244,Good!我们需要庆祝一下,很好,它是那么的完美。 中点电压高些,有0.5V左右,不过它的驱动能力强呀。
拿来47一下直推耳机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3:OPA2604,很凌乱。没有一点平静过。这款IC很贵耶~,和OP275最大的区别只是中点电压很低,几乎为0mV,275有大概10mV左右的中点。是不是也出乎你的意料?

4:OP275,相对于上面那个,好些,不过失真还是很严重。(这SR高了有什么用呀?)这种失真可能是来源于运放的内部级数很多,产生了很长的时间延迟,而且线性很差。这样的IC听起来高音一定会很烦躁,但是如果你的音源或者音箱高音不是很好的话可以考虑这两款IC,原因是它们在高频的时候不但不会降低增益,反而会提升,因为它们在高频来临的时候前级会过载(没有来得及反馈)。

5:NE5532,SR低些,频带也低些,相比上面两个都还是显得稳定得多。 不愧为当年的运放之皇,我的这个是飞利浦的芯片,不知道大S的如何。

6:TL082,SR低些,高频延伸不是很好,所以高频失真也较少。被掩盖掉了,呵呵。电子管耐听的原理就在于此

实物图:从左到右依次是TL082 NE5532  OP275  OPA2604  EL2244  AD827

  由此可见,运放的性能确实是存在着诸多不同,还有JRC4558,LM358==,这些我不好意思上传了。运放需要我们合理的选用,特别是在高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平时使用的音频IC,依我看来,一般的HiFi电路设计,NE5532已经足够了。高保真的话,当然AD827,这个时候,你需要尽量少的前后级搭配,尽量少的大环回反馈,尽量短的走线以及更好的电源才行。否则你就是把鲜花插在xx上了。当然,如果你想拥有像电子管一样的胆味的话,就相信我吧:TL082是你最佳的选择,因为它本身就是JFET前级。

网友A(2014-10-29):
技术贴,好,学习了,

网友B(2015-01-01):
     学习了,多谢楼主文章

网友C(2017-08-25):
很好,我试过OPA627,貌似振铃比较小,Vcc = 10 V,Vbounce=0.02V

网友D(2017-11-23):
TL082这种J-FET输入的运放价格并不贵,适合我们乞丐级别HI-FI人士玩!

网友E(2021-08-07):
请问您,功放音响常用哪些高精运放啊

网友F:
运放好赖不只是高频响应好就是好
高频响应好的,低频不一定好;
低频好的,高频不一定好;

网友G:
见过一些声卡里话放部分用082,线路部分用5532

网友H(2021-09-10):
用同一个电路测试不同类型的运放,容易让人进入误区

网友I:
就是高速率的占优呗

网友J:
4556呢,听感不错又便宜

网友K(2021-12-11):
虽然使用的测试频率太高了,对于音频应用来说,一般使用100KHZ以内的方波测试就可以了。OPA2604的波形很凌乱,这句话有深刻含义。

网友L(2022-01-31):
谢谢如此深入的图示剖析,收获满满的。

网友M:
非常好的文章和对比参考

网友N(2022-03-11):
怎么不是AD827呀?????????

网友O:
经得起测试的才是好东西

网友P:
硬核解锁,这是干货啊,赶快藏起来

网友Q:
这拍摄功底到是夸张得很。。。。

网友R(2022-04-12):
用20K测试试试?音频没那么高,我估计20K都差别不会太大。

网友S(2022-12-15):
我从废板(好像是个投影仪)上拆了好几个AD827、AD828,只不过全是SOP8封装的。什么时候买几个转接板也来试一下。

网友T:
请教一下,为什么音频信号测试?

网友U:
楼主能把测试电路图发出来吗,我是菜鸟,也想学着测试一下

网友V(2023-01-20):
这波形也告诉你,OPA2604声音好听。

网友W(2023-06-21):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网友X:
我现在用的是TP2262,很好,国产的,替代NE5532

网友Y:
分析的很透彻,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好的知识。

网友Z(2023-08-06):
opa2604.op275感觉比较差

网友AA:
感觉这个测试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不同运放不同的参数,不同的外围参数。就同拿A6L和普拉多去越野后就说A6L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