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loc使用方法

楼主(2014-09-17):
#include"stdio.h" #include"malloc.h"//malloc()函数被包含在malloc.h里面  //不能省
int main (void)
{
int i = 5; //分配了四个字节,静态分配
int * p = (int*)malloc(100);//表示整形变量的地址。形参只有一个,只可以写一个括号内

free(p); //表示把p所指向的内存给释放掉,p本身所占的内存是静态分配的,不能进行手动释放,只能在函数运行终止时候进行释放
return 0;
}

楼主:
#include"stdio.h"
#include"malloc.h"//malloc()函数被包含在malloc.h里面  //不能省

void f(int * q)
{
//*p = 200;   没有定义p变量

*q = 200;
free(q); //error  这里的free表示对内存进行了释放,下面的printf里面仍是*p。*p表示的是个内存
}

int main (void)
{
int * p = (int *)malloc(sizeof (int)); //p里面存放的是malloc函数的首个地址
* p = 10;

printf ("%d\n",*p);
f(p);
printf ("%d\n",*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