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小组织

楼主(2014-09-17):
# include<stdio.h>
# define SIZE 4

int main (void)
{
int no_data[] = {31, 28, 31, 30, 31, 30, 39, 30, 31, 31, 30, 31};  //这是自动计算数组长度的方法
int i;

printf ("%2ss\n",
   "i","no_data[i]");  //注意这种形式的输入法,可以按照想法输出形式

for (i=0; i
{
  printf ("-d\n",i,no_data[i]);
}
return 0;
}

int arr[6] = {[5] = 323};  //把arr[5]的值初始化为232,其余的并没有初始化,都为0

int days[12] = {31, 28, [4] = 31, 30, 31, 31, [1] = 29};

//float rain[5][12]  的意思是rain是包含五个元素的数组,每个数组里面有十二个元素
//       即rain是包含五个元素(每个元素又是包含12个float数的数组)的数组
//      二维数组,如果每组的数未到指定数目则不到的就为0,如果超过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