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定时器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4-09-17):
刚刚开始学习msp430g2553,板子是launchpad,今天尝试着写了一个定时器的程序,程序的功能是利用Timer_A定时一秒使LED灯闪烁,程序如下#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CSCTL1|=DIVA_0;
  BCSCTL3|=LFXT1S_0;
  P1DIR|=BIT0;                           //设置P1.0为输出管脚。
  P1OUT&=~BIT0;
  TACTL|=TASSEL_1+ID_0+MC_1;          //选择ACLK为时钟源,0分频,计数器清零,增计数器模式。
  TACTL&=~TAIFG;                           //清中断标志位
  TACCTL0|=CCIE;
  TACCR0=32768-1;  //定时器计数寄存器初值,定时时间为1秒,初值是32767而不是32768切记
  //TACTL|=TAIE;                          //运行TA溢出中断
  _EINT();                               //允许总中断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_ISR(void)
   {
     P1OUT^=BIT0;

   }

这个程序工作是正常的,但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了几个问题,问题一:如果不加 TACCTL0|=CCIE;只有TACTL|=TAIE;  则进不去中断,难道定时器的溢出不能产生中断吗?问题二:如果TACCTL0|=CCIE;TACTL|=TAIE; 同时存在则LED灯很暗,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各位多多指教,解答小弟心中的疑惑。

网友A:
试一下这句
TACTL|=TASSEL_1+ID_0+MC_1+TACLR ;    //clear TAR
你用的是比较捕获CCIE 不是Overflow TAIE,因此可以将TAIE屏蔽//TACTL|=TAIE;   请看
The TACCR0 CCIFG interrupt flag is set when the timer counts to the TACCR0 value. The TAIFG
interrupt flag is set when the timer counts from TACCR0 to zero. Figure 12-3 shows the flag set cycle

楼主:
谢谢,已经懂一些了这个和中断源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