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腐蚀铜工艺做的霍尔演示印刷版很粗糙

楼主(2014-09-18):
这位正面,反面焊的是贴片元件
磁铁较远时灯还亮
磁铁靠近时灯熄灭
这是腐蚀铜用到的氯化铁溶液用热水瓶盖子盛放着的

网友A(2014-10-28):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B(2015-10-17):
应该是用三氯化铁吧,溶解后是深咖啡色的,用久了,慢慢变绿色的。成氯化铁了,失效了。另外我过去用过一个配方,是4份蒸馏水、3份盐酸,1份双氧水。速度极快,5、6分钟就好了,而且低温都行。只是双氧水一定要用化验室新鲜的,医用的无效,放时间长的也不行。还听说可以在板子上不需要的铜皮处焊个电线后,放入盐水中,再加一个电极,通直流电,电解腐蚀做板子。不过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