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请问字节地址和位地址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9-18):
请问字节地址和位地址是什么意思?求大神举例说明

网友A:
一个字节是8个位,从以下一个小小的例子给你说。例如你要给P0口的第3脚送1,其他脚送0,你可以这样送:1.字节地址方法送P0=0x04(即0000 0100B);2.位地址的方法:P0^2=1.希望对已有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知道,一个字节等于八位,所以自己第一次可以存储八位,位地址这一次只能存储一位

网友C(2018-06-13):
没懂,这个字节地址是固定的吗

网友D:
如果对于8位的单片机来说,一般都讲字节地址,也就是一个8位二进制值数在ram 和rom中得地址,但是,在这些8位字节中的位有其相应的作用,所以位也有地址。 这个类似于在电影院中,几排几座的意思。 排 就是字节地址, 座就是位地址。

网友E:
位地址就是每一个位的地址,8位一个字节,如果把字节比为一个8位的数组的话,字节地址就是这个数组的首地址

网友F:
这个字节地址是固定的?

网友G:
一个班8个人,排成一行。
一个军区65536个班,按班一行行排列整齐,并从第0行至65535行编上号。
能叫出是哪个班的:叫字节地址(范围0-65536)。
能叫出是哪个战士的,一定需要班号(字节地址)+列号(战士在本班的位置号0-7)
这个列号,就是位地址,它的范围(0-7)

网友H:
单片机中的存储器通常以字节(8bit)为单位来进行组织,即每一个字节有一个地址,通过“字节”地址可以访问到存储器中的任何一个字节,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以“sfr”开头的,就是在定义字节地址,相当于给指定的地址又起了一个别名,以后可以通过这个别名访问字节存储单元。    针对开关控制之类的应用MCS-51单片机内部集成了一个一位的处理器,这个处理器的操作对象是单个的比特位(并非字节),为了对位的情况进行存储,在原字节形式的存储器上又叠加了一个位存储区,针对每一个比特位给定一个地址,这样就构成了位地址空间。由于是叠加设计的位存储区,形式上就表现为:存储器中的某些存储单元即可以通过字节地址访问,也可以通过位地址访问(具体是访问该字节中的某个比特位)。在MCS-51单片机中被叠加设计的这些字节存储单元的字节地址有一个点,就是:字节地址的最低位要么是十六进制的0,要么是十六进制的8,而且位地址当中的00H对应的是字节20H中的D0位。    sbit就是给位地址定义别名,以后可以通过这个别名,直接访问相应的比特位。    尽管你所举的例子中位地址和字节地址是同一个数值,但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单片机拿到这个地址后,到底是访问单个比特位还是访问字节,要看指令中体现出的数据宽度而定

网友I:
一个字节是8个位,例如你要给P0口的第3脚送1,其他脚送0,你可以这样送:1.字节地址方法送P0=0x04(即0000 0100B);2.位地址的方法:P0^2=1

网友J:
8位二进制值数在ram 和rom中得地址,8位字节中的位有其相应的作用,所以位也有地址。 这个类似于在电影院中,几排几座的意思。 排 就是字节地址, 座就是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