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Q2做烟雾报警器,浓度值怎么转换新手总是有很多的困难,希望你们能帮助,谢谢。

楼主(2014-09-18):
用MQ2做烟雾报警器,通过模数转换显示出值了  ,不知道浓度值怎么转换,求大神帮助,谢谢!

网友A:
什么浓度?,还有你用的传感器是什么猪除了食宿自行还是模拟信号,如果是数字信号直接接到单片机上面读取,如果是模拟信号的话先通过模数转换,然后从单片机里面读取。

网友B:
用查表发  前提是要先得到表  找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浓度?,还有你用的传感器是什么猪除了食宿自行还是模拟信号,如果是数字信号直接接到单片机上面读取, ...

MQ2烟雾传感器,我通过模数转换能输出数字量并显示,但是我不知道MQ2怎么计算才能使输出的是烟雾浓度值,就是浓度计算公式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查表发  前提是要先得到表  找相关资料

上网查了不少关于它的资料,没有多少收获。您能把你知道的资料(表和相关资料)给我传一下么?非常感谢!

网友C(2015-06-16):
你搞定没,我最近再弄这个,是新手,求指导!

网友D(2016-04-07):
我也刚弄 有资料吗‘

网友E:
MQ-2不能用于浓度显示,半导体的一般只用来做单点报警。
如果是测燃气数显,建议用催化燃烧型的,这种可以做数显,分辨率可以做到0.01%

网友F(2016-10-09):
哪位大神搞定了MQ-2的浓度计算,或者有比较好的烟雾浓度传感器推荐!多谢

网友G:
淘宝上不是有吗

网友H(2018-11-05):
楼主,可做出来了

网友I(2020-04-17):
楼主,我愿意有偿得到你的MQ2程序

网友J:
楼主,我也在做mq2,求个校准公式,如何将模拟电压转为浓度?

网友K:
mq2可以检测多种气体,可是多种气体的检测值又不一样,所以同浓度下不同气体产生的模拟不一样,那么此时就需要根据实际来调整了,看看你所需要检测的气体,你要做好这个的话则需要一个专门检测各种气体浓度的东东来辅助你。

网友L(2020-05-22):
引用 网友M:

我也刚弄,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K:
mq2可以检测多种气体,可是多种气体的检测值又不一样,所以同浓度下不同气体产生的模拟不一样,那么此时就 ...

就正常检测火灾时的烟雾,这种该怎么搞啊

网友O(2021-04-30):
可以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