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 光电反射传感器

楼主(2014-09-18):
当物体突然挡住时,就会导通。当物体从远处慢慢靠近 时,不会导通,附电路图。求大神指导

网友A:
锁相环电路,锁相的条件:当LM567的3脚输入幅度≥几十mV、频率在其带宽内的信号时,8脚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

网友A:
由于同一个信号源,所以频率一样,只有接收的信号够不够大,
也就是距离前面物体近远。
当近都一定距离时,锁住相了,8脚输出低电平

网友A:
电源电压有没有6伏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