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个模电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4-09-19):
1.小信号模型电路中,为什么说ic和ib电流方向相关呢?
2.为什么共射极电路的输出电压为负,请用基尔霍夫定律帮我解释下,我总觉得是Vo=Ic*R.
如果能用图示说明那就最好了,谢谢!

网友A:
这是最基本的电路知识, Ic=(beta)*Ib, 在放大电路中,当Vb大于饱和Vthreshold, 三极管作为开关管用。共射电路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相位相反,不是什么共射极电路的输出电压为负。请找几本模电书好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