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器类别

楼主(2014-09-19):
音频放大器类别
随着半导体器件的出现和发展,音频放大器的设计得到了更多的自由。就音频放大器的类别而言,已不限于A(甲类)AB(甲乙类),而出现了更多类别的放大器。为了使读者对此有所了解,这里仅就笔者所知的各种类别 的放大器简介如下。不过需要指出,就目前来说用于音频功率放大器的工作类别,A(甲类)AB(甲乙类)B(乙类)这三类音频放大器仍覆盖着 半导体放大器的绝大多数。
  长期以来,高品质音频放大器的工作类别,只限于A(甲类)AB(甲乙类)。其原因在于过去只有电子管这样的器件,B(乙类)电子管音频放大器产生的失真使它们甚至在公共广播用时都难于被人们所接受。所有的自称为高保真放大器均工作于推挽式的A(甲类)

  一、A(甲类)音频放大器

  A(甲类)放大器,是指电流连续地流过所有输出器件的一种放大器。 这种音频放大器,由于避免了器件开关所产生的非线性,只要偏置和动态范围控制得当,仅从失真的角度来看,可认为它是一种良好的线性放大器。 A类放大器在结构上,还有两类不同的工作方式。其中一类是将两个射极跟随器相联工作,其偏置电流要增加到在正常负载下有足够的电流流过,而不使任一器件截止。这一措施的最大优点是它不会突然地耗尽输出电流,如果负载阻抗低于标定值,放大器会短期出现截止现象,在失真上可能略有增加,但不致出现直感上的严重缺陷。另一类可称作为控制电流源型(VCIS),它本质上是一个单独的射极跟随器,并带有一个有源发射极负载,以达到合适的电流泄放。这一类作为输出级时,需要在开始设计之前就把所要驱动的阻抗是多低搞清楚。

  二、B(乙类)音频放大器

  B(乙类)音频放大器,是指器件导通时间为50%的一种工作类别。这类放大器可以说是最为流行的一种放大器,也许目前所生产的放大器有99% 是属于这一类。由于大家比较熟悉,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三、AB[甲乙类)音频放大器

  AB(甲乙类)音频放大器,实际上是A(甲类)B(乙类)的结合,每个器件的导通时间在50100%之间,依赖于偏置电流的大小和输出电平。该类音频放大器的偏置按B(乙类)设计,然后增加偏置电流,使放大器进入AB(甲乙类)

  AB(甲乙类)放大器在输出低于某一电平时,两个输出器件皆导通,其状态工作于A(甲类);当电平增高时,两个器件将完全截止,而另一个器件将供给更多的电流。这样在AB(甲乙类)状态开始时,失真将会突然上升,其线性劣于A(甲类)B(乙类)。不过笔者认为,它的正当使用在于它对A(甲类)的补充,且当面向低负载阻抗时可继续较好地工作。

  四、C(丙类)音频放大器

  C(丙类)放大器,是指器件导通时间小于50%的工作类别。这类音频放大器,一般用于射频放大,很难找到用于音频放大的实例。

  五、D(丁类)音频放大器

  这类音频放大器,其特点是断续地转换器件的开通,其频率超过音频,可控制信号的占空比以使它的平均值能代表音频信号的瞬时电平,这种情况被称为脉宽调制(PWM),其效率在理论上来说是很高的。但是,实际困难还是非常大的,因为200kHz的高功率方波是不是好的出发点尚不清楚;从失真的角度来看,为保证采样频率的有效性,必须将一个陡峭截止频率的低通滤波器插入放大器与扬声 器之间,以消除绝大部分的射频成分,这至少需要4个电感(考虑立体声), 成本自然不会低。此外,表现在频响方面,它只能对某一特定负载阻抗保证平坦的频率响应。

  六、E(戊类)音频放大器

  这类音频放大器,是一个极端聪明的半导体技术应用,它在几乎所有工作时间内,通过的电压或电流是较小的,亦即功率耗散很低。遗憾的是,它仅用于射频技术,而不用于音频。

  七、F(己类)音频放大器

  这类音频放大器,就笔者目前所知并不存在,似乎是需要补充的空缺。
  八、G(庚类)音频放大器

  这类音频放大器,似乎与B(乙类)AB(甲乙类)的音频放大器有些类似。 对于小的输出信号,它的供电电流来自低电压源;而对于‘大信号’,供电将转换到较高的电压源。这样,一定比B(乙类)的效率更高。但是,这种改进似乎不能超越多路输出器件的成本以及使开关二极管在高频时转换干净利落的技术难点,以致使其使用不适合某些高功率的专业设备。此外,G(庚类)放大器所产生的失真,大概要比相应的B(乙类)更大,但也有资料显示,对转换细节进行精心设计,将会使其差别较小。

  九、H[辛类)音频放大器

  这类音频放大器,也似乎与B(乙类)相似,其特点在于动态地提升单供 电电压(不用转换到另一个电压源),以提高效率,所采用的电路结构是自举电路。

  十、S类音频放大器

  S类音频放大器,是由桑德曼博士命名的一种放大器。这类放大器,采用一个A(甲类)放大电路,其电流能力非常有限,加上B(乙类)放大电路作后备,在连接上使负载呈现为一较高的电阻。Tech-nicsSE-1000所采用的方法与此极为相似。
更多单片机,嵌入式ARM,linux,Java,PCB,FPGA,汇编C,Android,cortex-m3等课程的学习请咨询付老师,电话18137889103,QQ1841388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