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的疑问

楼主(2014-09-20):
#include<reg51.h>        // 本程序是要输出脉冲周期为20ms高电平1ms的脉冲用来控制舵机,用两个定时器,每次中断时间都是0。1ms,中断10次就是1ms。
sbit P1_0=P1^0;          //          用两个定时器,每次中断时间都是0。1ms,中断10次就是1ms。
int n,m,np=0,mp=0;
void init()          //初始化设置
{
   TMOD=0X22;
   EA=1;
   ET0=1;
   ET1=1;
}
main()
{

   init();
   P1_0=0;
   while(1)
   {
   n=10;m=200-10;                           // n m确定中断的次数
   TH0=156;                                  //定时器方式2的初值设置晶振是12mhz,每0.1ms一个中断TH0=256-100;
   TL0=156;
   TH1=156;
   TH1=156;
   P1_0=1;TR0=1;
   while(np<n){P2=np;}         //等待定时器1的中断,中断10次后就是1ms
   TR0=0;P1_0=0;TR1=1;
   while(mp<m){P3=mp;}
    TR1=0;
        }
}
void pwm0() interrupt 1
{
   np++;   P1_0=1;                   //np用来判别中断了几次,与n比较中断10后就执行下面程序
    TH0=156;
    TL0=156;
}
void pwm1() interrupt 3
{
  mp++;          P1_0=0;
   TH1=156;
   TL1=156;
}
我想用程序输出20ms'脉冲其中高电平为1ms,可是程序输出的是脉冲为几十微妙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求解啊

网友A:
用51来写PWM我没用过, 主程序初始化有笔误TH1=156; 由于51在中断过程中要消耗时钟周期,因此坐骑来要去不断尝试,才能调出来,如果用PIC, AVR 和MSP430F 1,2,3,4,5系列的都好用,而且占空比很准

网友B:
中断次数的计数器没有复位清零
main()
{
   init();
   n=10;m=200-10;    // n m确定中断的次数
   P1_0=0;
while(1)
   {
   TH0=156;          //定时器方式2的初值设置晶振是12mhz,每0.1ms一个中断TH0=256-100;
   TL0=156;
   P1_0=1;TR0=1;
   np=0;               //中断次数的计数器要清零
   while(np<n){P2=np;} //等待定时器1的中断,中断10次后就是1ms
   TR0=0;

   TH1=156;
   TH1=156;
   P1_0=0;TR1=1;
   mp=0;               //中断次数的计数器要清零
   while(mp<m){P3=mp;}
   TR1=0;
   }
}

网友B:
输出脉冲周期跟n+m(200)成正比例
用两个定时器有点浪费,不主张这样,
其实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次数的计数器没有复位清零
main()
{

真大神  谢谢    这小问题害我找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1来写PWM我没用过, 主程序初始化有笔误TH1=156; 由于51在中断过程中要消耗时钟周期,因此坐骑来要去不 ...

恩恩  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