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产生spwm怎样输出两路互补波形

楼主(2014-09-21):
谢谢!!!!!!!!!!!!!!!!!!!!!!!

网友A:
同样求解?谢谢

网友B:
为什么要用51的单片机呢?我记得51只能用软件模拟, 很难做到最确。 PIC 和 AVR MSP430都有硬件PWM做起来的简单的很。

网友C(2014-12-05):
求大神指教

网友D:
使用两个DA,相关代码参看宋老师书的335(pdf333)页。
http://pan.baidu.com/s/1c0zkWIc
用查表法输出互补波形,指针差半个周期即可。
如3L所言,由于单片机计算能力有限,表有限故锯齿较严重,解决办法在宋老师书的339(pdf337)页。

网友E(2015-07-22):
引用 网友F:

求指教

网友G(2017-08-06):
我也做了没做出来  很难受

网友H:
有资源吗,求分享1875133265@qq.com

网友I:
在接口电路做个反向电路最简单

网友J(2018-05-27):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51的单片机呢?我记得51只能用软件模拟, 很难做到最确。 PIC 和 AVR MSP430都有硬件PWM做起来 ...

版主你好,本人刚刚接触单片机输出SPWM,能否给一些学习意见?或者推荐一些相关书籍也可以。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