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if和;用法?

楼主(2014-09-22):
#include <reg51.h>
sibt a=p1^1;
sibt b=p1^1;
sibt led1=p2^1;
sibt led2=p2^2;
sibt led3=p2^3;
sibt led4=p2^4;
void main()
{
    while(1)
    {
        if(a=1){
led1=0;
led2=0;

       if(b=1){led3=0;
led4=0;}

    }
}
和下面这程序if语句后面多了两个"  ;  "有什么不同,还有51单片机最多能同时判断几个if语句,如if(a=1){…}
if(a=1){…}
if(a=1){…}
if(a=1){…}
………这样最多能写多少个

#include <reg51.h>
sibt a=p1^1;
sibt b=p1^1;
sibt led1=p2^1;
sibt led2=p2^2;
sibt led3=p2^3;
sibt led4=p2^4;
void main()
{
    while(1)
    {
        if(a=1){
led1=0;
led2=0;
};

       if(b=1){led3=0;
led4=0;};

    }
}

网友A:
void main()
{
    while(1)
    {
        if(a=1){
led1=0;
led2=0;

       if(b=1){led3=0;
led4=0;}

if是判断语句,应该是 if(a==1),判断a的值是不是等于1,如果等于1就执行内部语句。不等于就跳过。
a=1是赋值,把1赋值给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