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与单片机

楼主(2014-09-22):
一,ADC0804的程序(1)50ms刷新一次数据。

ORG 00H;

START:
      MOVX @R0,A;使P0高阻,ADC0804开始转换。
      JB P2.0,$; 检测INT0是否为0,是则转换完成。
      MOVX A,@R0;  将转好的数据载入累加器ACC。
      CPL A;        反相
      MOV P1,A;     从P1口输出
      CALL DELAY;  延时50ms
      JMP START;   循环
DELAY:
      MOV R6,#100;   延时50ms  子程序
D1: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6,D1;
     RET;
     END;

网友A:
DAC应该怎么搞哇

网友A:
DAC输出波形

楼主:
这个你们需要相关的ADC,DAC的资料来做硬件电路,软件稍作一点修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B:
汇编语言,C语言的好用

网友C(2017-04-05):
大家都挺爱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