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这个简单程序哪里错了(新手求指点)

楼主(2014-09-23):
#include<reg52.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nit);
   uchar num;
  sbit d1=P1^0;
  sbit key1=P3^4;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6f,0x7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0;
   dula=0;
    key1=0xff;
    while(1)
      {
            if(key1==0)
                {delay(10);
                num++;
                dula=1;
                P0=table[num];
                dula=0;
           d1=0;
                delay(10);
                while(key1==0);
                }
           else
           d1=1;

     }

}
         void delay (unit z)
    {
       uni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接下来是错误结果 我没看懂
第4行  是因为(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skipped)还有地10行 这个也错了 不懂

网友A:
uchar没有宏定义

楼主:
不会吧 我已经定义了啊 前面不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咋了 不对的吗 我就是这样一个啊

网友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后面多了两个“(”。
小错误

楼主:
我去 我明白了 不过有点想不通  就是本来上面这个程序没问题 刚开始打括号得时候有段时间 突然打不出来 打了很久 后来又好了 之后就是上面这个程序 本来是没有多出来一些括号的 不知道各位注意 没有  然后我重新吧那些打过括号却没显示的地方删了一下 结果就能运行了 坑爹啊 这是怎么回事 是电脑问题 还是软件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后面多了两个“(”。
小错误

就是这个了 我原来的程序 没有多出来这两个括号 然后一复制 就有了 无语

网友B:
num 没有清零, 加这句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去抖;
               {
                    num++;
                    if(num==16) num=0;
                     dula=1;
                     P0=table[num];
                     d1=0;
                  while(key1==0);
                  dula=0;
                  d1=1;
                }
            }

网友C:
好热闹,趁机学习一下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E:
没有定义好

网友F: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后面多了两个‘((’

网友G:
凑个热闹,学习学习。.....多了两个括号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