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数码管 单管芯与双管芯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4-09-23):
今天有看到小于1.0英寸的数码管为单管芯,在1.2-1.5英寸之间的为双管芯

单管芯与双管芯指的是什么 ?

网友A:
双管芯的5伏点亮不了

楼主:
未回答清楚哟!

网友B(2019-03-14):
所需供电的电压不同

网友C:
双管是两个LED串联算一段,7段就是14个LED,工作电压高于普通数码管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