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有一个USB接口,在原来的电脑上直接插上后就可以上电并且下载程序进去了,

楼主(2014-09-24):
我的单片机有一个USB接口,在原来的电脑上直接插上后就可以上电并且下载程序进去了,可是换了新电脑后再插上,单片机没反应啊,好像没上电烦人样子,求指导!

网友A:
需要安装驱动的,你看看板子的usb转ttl是什么芯片,一般是2303或者是ch340,你下载好相应的驱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安装驱动的,你看看板子的usb转ttl是什么芯片,一般是2303或者是ch340,你下载好相应的驱动安装

已解决,谢谢你大神!

网友B:
没上电,肯定是驱动问题

网友C(2017-01-08):
需要安装驱动的,你看看板子的usb转ttl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