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的51程序例子

楼主(2014-09-24):
1. 将文件夹LED拷贝到安装配置好sdccLinux系统中
2. 在文件目录下make
3. Make通过之后,然后再进行make hex。生成可下载的hex文件
4. 通过烧写工具将hex文件烧写到目标板子中
5. 可以使用make clean 删除所有编译生成的文件
程序实现led灯的闪烁
Config.h文件
#ifndef _CONFIG_H_
#define _CONFIG_H_
//系统时钟频率
#define F_CPU        12000000UL
//LED显示
#define LED          P0, 7
#endif
Macromcu.h文件
#ifndef _MACRO_MCU_H_
#define _MACRO_MCU_H_ 1
#include
#define MACRO_ARG21(a, b)           a
#define MACRO_ARG22(a, b)           b
#define PINSET(pin) MACRO_ARG21(pin) |= 1 << MACRO_ARG22(pin)
#define PINCLR(pin) MACRO_ARG21(pin) &= ~(1 << MACRO_ARG22(pin))
#define PININV(pin) MACRO_ARG21(pin) ^= 1 << MACRO_ARG22(pin)
#define PININ(pin) MACRO_ARG21(pin) & (1 << MACRO_ARG22(pin))
#endif
Hardware.h文件
#ifndef _HARDWARE_H_
#define _HARDWARE_H_ 1
#include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macromcu.h"
extern void IO_init();
#endif
Hardware.c文件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macromcu.h"
#include "hardware.h"
void IO_init()
{
  PINCLR(LED);
}
Demo.c文件
#include "hardware.h"
void delay()
{
  volatile unsigned int n;
  for(n = 0; n < 50000; n++);
}
int main(void)
{
  IO_init();
  while(1)
  {
    PINSET(LED);
    delay();
    PINCLR(LED);
    delay();
  }
return 0;
}
Makefile文件
MAIN := demo
OBJECTS := $(MAIN).rel hardware.rel
SOURCES := $(MAIN).c hardware.c
HEADERS := config.h hardware.h macromcu.h
main: $(OBJECTS)
sdcc $(OBJECTS)
hardware.rel: $(HEADERS) hardware.c
sdcc -c hardware.c
$(MAIN).rel: $(HEADERS) $(MAIN).c
sdcc -c $(MAIN).c
hex:
packihx $(MAIN).ihx > $(MAIN).hex
objcopy -I ihex -O binary $(MAIN).hex $(MAIN).bin
clean:
mkdir temp
cp *.c *.h temp
rm *.*
cp temp/*.* ./
rm -rf temp

网友A:
51的单片机io口可以直接使用位操作,不要用那么多的逻辑运算。
第一个不好,就是代码长。
第二个不好,就是耗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