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ncmp函数实现及简单应用

楼主(2014-09-24):
//:Vc++6.0  String  strncmp函数
//功能:指定大小比较字符串
//参数:str1 字符串1 str2 字符串2  num 比较个数
//返回值:正确返回其差值   错误返回 -65535
#include<stdio.h>

int strncmp(const char *str1, const char *str2, int num);

int main()
{
char str[][5] = {"R2D2", "C3PO", "R2A6"};
int n;
printf("Looking for R2 astromech droids...\n");
for (n=0 ; n<3 ; n++)
if (strncmp(str[n],"R2xx",2) == 0) //比较字符串中前两个字符为“R2”
{
printf("found %s\n",str[n]);
}

return 0;
}

int strncmp(const char *str1, const char *str2, int num)
{
//查错
if (str1 == NULL || str2 == NULL)
{
perror("str1 or str2");
return -65535;
}
if (num <= 0)
    {
        perror("num");
        return -65535;
    }

//求字符串长度
    int len1, len2;
const char *temp1 = str1;
const char *temp2 = str2;
while (*(temp1++) != '\0');
len1 = temp1 - str1;
while (*(temp2++) != '\0');
len2 = temp2 - str2;

//比较
    if (num >= len1 && num >= len2)
    {
            while (*str1 != '\0' || *str2 != '\0')
{
if (*str1 != *str2)
{
return *str1 - *str2;
}
else
{
str1++;
str2++;
}
}
if (*str1 == '\0' && *str2 == '\0')
return 0;
if (*str1 != '\0' && *str2 == '\0')
return *str1;
if (*str1 == '\0' && *str2 != '\0')
return -*str2;
    }
    else
    {
        int i;
        for (i = 0; i < num; i++)
        {
            if (*str1 == '\0' || *str2 == '\0')
                break;
            if (*str1 != *str2)
            {
                return *str1 - *str2;
            }
            else
            {
                str1++;
                str2++;
            }
        }
        if (i >= num)
            return 0;
        if (*str1 != '\0' && *str2 == '\0')
            return *str1;
        if (*str1 == '\0' && *str2 != '\0')
            return -*str2;
    }
}
//在vc++6.0中的运行结果为: Looking for R2 astromech droids...
// found R2D2
// found R2A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