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cat函数实现及简单应用

楼主(2014-09-24):
//:Vc++6.0  String strcat函数
//功能:连接两个字符串
//参数:dest 连接之后的字符串  str 要连接的字符串
//返回值:dest 返回连接之后的字符串
#include<stdio.h>
char * strcat (char *dest, const char *str);
int main(void)
{
    chardest[22] = "hello ";
    char *str ="world";
    char buf[64]= "www ";
    strcat(buf,strcat(dest, str));
    printf("dest= %s\n", dest);
    printf("buf= %s\n", buf);
    return0;
}
char * strcat (char *dest, const char *str)
{
    if (dest ==NULL || str == NULL)
    {
       perror("dest or str");  //判断是否为空
       return NULL;
    }
    char *temp =dest;         //创建一个临时的操作地址
    while(*temp++ !='\0');   //将dest指向'\0'
   temp--;
    while (*str!='\0')       //拷贝
    {
       *temp = *str;
       str++;
       temp++;
    }
    *temp ='\0';              //加尾0
    returndest;
}
//在vc++6.0中的运行结果为:  dest = hello world
//                         buf = www hello world
//注:dest参数必须之前已经分配好了内存空间
//    返回值主要用于strcat(buf,strcat(dest, s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