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写单片机程序时,请问INT8U,INT16U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09-25):
在编写单片机程序时,请问INT8U,INT16U是什么意思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A:
8位无符号char型变量 INT8U,16位无符号char型变量 INT16U,通常在ARM中这样表示。

网友A:
错了更正
8位无符号char型变量 INT8U,16位无符号型INT变量 INT16U,通常在ARM中这样表示。

网友A:
更正:8位无符号INT型变量 INT8U,16位无符号型INT变量 INT16U,通常在ARM中这样表示。

网友B(2018-09-21):
int8u,int16u都是指无符号整型,8和16的区别就是对应不同的取值范围。int 8u是十六进制的00-FF,十进制范围是 0-255; int 16u是十六进制的0000-FFFF,十进制范围是0-6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