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写单片机程序时,delsy_ms(15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9-25):
在编写单片机程序时,delsy_ms(150)是什么意思?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延时150ms, 根据你的delay函数有关

网友B:
就是延时一定的时间

网友C(2017-01-08):
调用延时程序

网友D:
调用的延时函数,150ms。使用该函数要包含进对应头文件。

网友E:
应该是delay_ms(150)吧?通常是延时的意思,因为delay_ms(i)这个函数是你自己写的,如果你要是定义为1ms,那150就相当于150ms的延时

网友F:
就是延时函数啊!150是延时的数值

网友G:
延时 150ms,1000/主时钟频率*倍频数 = 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