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h和DS3231.C单片机mcu时钟芯片驱动下载

楼主(2014-09-25):
DS3231时钟芯片的mcu单片机驱动下载:

DS3231.h文件内容:

#ifndef __D3231_H__
#define __D3231_H__

/*****************************************************************************
**                            宏定义
******************************************************************************/
#define DS3231_SLAVE_ADDR           0xD0

//DS3231的寄存器(开始)地址
#define DS3231_REG_BEGIN_ADDR       0x00
#define DS3231_TIME_BEGIN_ADDR      0x00
#define DS3231_ALARM1_BEGIN_ADDR    0x07
#define DS3231_ALARM2_BEGIN_ADDR    0x0B
#define DS3231_CTRL_ADDR            0x0E
#define DS3231_CTRL_STATUS_ADDR     0x0F
#define DS3231_OFFSET_ADDR          0x10
#define DS3231_TEMP_BEGIN_ADDR      0x11

#define DS3231_SUBA_EN_0                           0x00
#define DS3231_SUBA_EN_1                    0x01
#define DS3231_SUBA_EN_2                    0x02

#define I2C_PORT_0                                  0x00
#define I2C_PORT_1                                  0x01
#define I2C_PORT_2                                  0x02
/*****************************************************************************
**                            结构定义
******************************************************************************/
/*****************************************************************************
    DS3231BUFtag结构中的各个变量的位置不可更改
    因为位置是与DS3231中的寄存器顺序一一对应的
******************************************************************************/
typedef struct{
    BYTE cTimeSecond;           //[00]
    BYTE cTimeMinute;           //[01]
    BYTE cTimeHour;             //[02]
    BYTE cTimeDay;              //[03]
    BYTE cTimeDate;             //[04]
    BYTE cTimeMonth;            //[05]
    BYTE cTimeYear;             //[06]

    BYTE cAlarm1Second;         //[07]
    BYTE cAlarm1Minute;         //[08]
    BYTE cAlarm1Hour;           //[09]
    BYTE cAlarm1DayDate;        //[0A]

    BYTE cAlarm2Minute;         //[0B]
    BYTE cAlarm2Hour;           //[0C]
    BYTE cAlarm2DayDate;        //[0D]

    BYTE cCtlReg;               //[0E]
    BYTE cCtlStatusReg;         //[0F]

    BYTE cOffsetReg;            //[10]
    BYTE cMSBofTemp;            //[11]
    BYTE cLSBofTemp;            //[12]
    BYTE cFlag1;                //reserved
    BYTE cFlag2;                //reserved
}DS3231BUFtag;

typedef struct{
    BYTE cSecond;           //[00]
    BYTE cMinute;           //[01]
    BYTE cHour;             //[02]
    BYTE cDay;              //[03]
    BYTE cDate;             //[04]
    BYTE cMonth;            //[05]
    BYTE cYear;             //[06]
}DS3231_TIMEtag;

typedef struct{
    BYTE cSecond;           //[07]
    BYTE cMinute;           //[08]
    BYTE cHour;             //[09]
    BYTE cDayDate;          //[0A]
}DS3231_ALARM1tag;

typedef struct{
    BYTE cMinute;           //[0B]
    BYTE cHour;             //[0C]
    BYTE cDayDate;          //[0D]
}DS3231_ALARM2tag;

typedef struct{
    BYTE cTempMSB;          //[11]
    BYTE cTempLSB;          //[12]
}DS3231_TEMPtag;

/******************************************************************************
*        功能:  经过I2C接口发送1串字节的数据
*   输入:  cPort       端口号
            cSlaAddr    从机地址
            cSuba       子地址
            pData       数据源指针
            cNum        数据个数
*   输出:
            TRUE        发送成功
            FALSE       发送失败
******************************************************************************/
BOOL  I2CSendStr(BYTE cPort, BYTE cSlaAddr, BYTE cSubaEn, BYTE cSuba, BYTE *pData, BYTE cNum);

/******************************************************************************
*   功能:  向无地址器件读取1字节的数据
*   输入:  cPort       端口号
            cSlaAddr    从机地址
            cSuba       子地址
            pData       数据源指针
            cNum        数据个数
*   输出:
            TRUE        发送成功
            FALSE       发送失败
******************************************************************************/
BOOL I2CRecvByte(BYTE cPort, BYTE cSlaAddr, BYTE CSubaEn, BYTE cSuba, BYTE* pData);

#endif
/*****************************************************************************
**                            文件结束
******************************************************************************/

DS3231.C文件内容:
/******************************************************************************
*   名称:  D3231.c
*   描述:  D3231模块驱动的实现文件
*   编写:
*   日期:  2010.07.23
******************************************************************************/
/*****************************************************************************
**                            DS3231的寄存器说明

    时间寄存器组        0x00    时间:秒
                        0x01    时间:分
                        0x02    时间:小时
                        0x03    时间:星期
                        0x04    时间:日
                        0x05    时间:月
                        0x06    时间:年

    闹钟1寄存器组       0x07    闹钟1:秒
                        0x08    闹钟1:分
                        0x09    闹钟1:时
                        0x0A    闹钟1:星期/日期

    闹钟2寄存器组       0x0B    闹钟2:分
                        0x0C    闹钟2:时
                        0x0D    闹钟2:星期/日期

    控制寄存器组        0x0E    控制寄存器
                        0x0F    控制/状态寄存器

                        0x10    偏移寄存器

    温度寄存器组        0x11    温度MSB
                        0x12    温度LSB

    说明:  时间和日历寄存器中的数据是BCD格式存储的
******************************************************************************/
/*****************************************************************************
**                            预编译包含
******************************************************************************/
#include "D3231.h"

/******************************************************************************
*   功能:  初始化DS3231芯片
******************************************************************************/
void DS3231Init(void)
{
   I2CInit(0,0,400);                //初始化I2C总线,400K速率
}
/******************************************************************************
*   功能:  从DS3231读取时间
*   输出:  pTime 保存从DS3231读取到的时间的指针
    说明:  时间寄存器组7个字节定长
******************************************************************************/
void DS3231ReadTime(DS3231_TIMEtag *pTime)
{
    //设置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REG_BEGIN_ADDR,
                &(pTime->cSecond),
                0x00);

    //读取时间寄存器
    I2CRecv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0,
                DS3231_TIME_BEGIN_ADDR,
                &(pTime->cSecond),
                0x07);                     //7个字节定长

    //恢复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REG_BEGIN_ADDR,
                &(pTime->cSecond),
                0x00);
}
/******************************************************************************
*   功能:  设置DS3231的时间寄存器
*   输入:  pTime 待设置的时间内容的指针
    说明:  时间寄存器组7个字节定长
******************************************************************************/
void DS3231SetTime(DS3231_TIMEtag *pTime)
{
    //设置当前的时间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0,
                DS3231_TIME_BEGIN_ADDR,
                &(pTime->cSecond),
                0x07);

    //恢复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REG_BEGIN_ADDR,
                &(pTime->cSecond),
                0x00);
}
/******************************************************************************
*   功能:  读取DS3231的闹钟1的设置
*   输出:  pAlarm1   保存从DS3231读取到的闹钟1数据的指针
    说明:  闹钟1寄存器组4个字节定长
******************************************************************************/
void DS3231ReadAlarm1(DS3231_ALARM1tag *pAlarm1)
{
    //设置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ALARM1_BEGIN_ADDR,
                &(pAlarm1->cSecond),
                0x00);

    //读取闹钟1时间寄存器
    I2CRecv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0,
                DS3231_ALARM1_BEGIN_ADDR,
                &(pAlarm1->cSecond),
                0x04);                     //4个字节定长

    //恢复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REG_BEGIN_ADDR,
                &(pAlarm1->cSecond),
                0x00);
}
/******************************************************************************
*   功能:  设置DS3231的闹钟1寄存器的值
*   输入:  pAlarm1   待设置的闹钟时间内容指针
    说明:  闹钟1寄存器组4个字节定长
******************************************************************************/
void DS3231SetAlarm1(DS3231_ALARM1tag *pAlarm1)
{
    //设置闹钟1的时间
    //4个字节定长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0,
                DS3231_ALARM1_BEGIN_ADDR,
                &(pAlarm1->cSecond),
                0x04);

    //恢复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REG_BEGIN_ADDR,
                &(pAlarm1->cSecond),
                0x00);
}
/******************************************************************************
*   功能:  读取闹钟2的设置
*   输出:  pAlarm2 保存从DS3231读取到的闹钟2的指针
    说明:  闹钟2寄存器组3个字节定长
******************************************************************************/
void DS3231ReadAlarm2(DS3231_ALARM2tag *pAlarm2)
{
    //设置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ALARM2_BEGIN_ADDR,
                &(pAlarm2->cMinute),
                0x00);

    //读取闹钟2时间寄存器
    //3个字节定长
    I2CRecv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0,
                DS3231_ALARM2_BEGIN_ADDR,
                &(pAlarm2->cMinute),
                0x03);

    //恢复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REG_BEGIN_ADDR,
                &(pAlarm2->cMinute),
                0x00);
}
/******************************************************************************
*   功能:  设置闹钟2
*   输入:  pAlarm2 设置闹钟2寄存器内容的指针
    说明:  闹钟2寄存器组3个字节定长
******************************************************************************/
void DS3231SetAlarm2(DS3231_ALARM2tag *pAlarm2)
{
    //设置闹钟2的时间
    //3个字节定长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0,
                DS3231_ALARM2_BEGIN_ADDR,
                &(pAlarm2->cMinute),
                0x03);

    //恢复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REG_BEGIN_ADDR,
                &(pAlarm2->cMinute),
                0x00);
}
/******************************************************************************
*   功能:  读取DS3231的控制寄存器
******************************************************************************/
void DS3231ReadCtlReg(BYTE *pCtrlReg)
{
    //设置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CTRL_ADDR,
                pCtrlReg,
                0x00);

    //读取控制寄存器
    //1个字节定长
    I2CRecv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0,
                DS3231_CTRL_ADDR,
                pCtrlReg,
                0x01);

    //恢复起始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REG_BEGIN_ADDR,
                pCtrlReg,
                0x00);
}
/******************************************************************************
*   功能:  设置DS3231的控制寄存器
******************************************************************************/
void DS3231SetCtlReg(BYTE *pCtlReg)
{
    //设置控制寄存器
    //1个字节定长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0,
                DS3231_CTRL_ADDR,
                pCtlReg,
                0x01);

    //恢复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REG_BEGIN_ADDR,
                pCtlReg,
                0x00);
}
/******************************************************************************
*   功能:  读取DS3231的控制/状态寄存器
******************************************************************************/
void DS3231ReadCtlStatusReg(BYTE *pCtrlStatusReg)
{
    //设置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CTRL_STATUS_ADDR,
                pCtrlStatusReg,
                0x00);

    //读取控制/状态寄存器
    //1个字节定长
    I2CRecv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0,
                DS3231_CTRL_STATUS_ADDR,
                pCtrlStatusReg,
                0x01);

    //恢复起始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REG_BEGIN_ADDR,
                pCtrlStatusReg,
                0x00);
}
/******************************************************************************
*   功能:  设置DS3231的控制/状态寄存器
******************************************************************************/
void DS3231SetCtlStatusReg(BYTE *pCtlStatusReg)
{
    //设置控制/状态寄存器
    //1个字节定长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0,
                DS3231_CTRL_STATUS_ADDR,
                pCtlStatusReg,
                0x01);

    //恢复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REG_BEGIN_ADDR,
                pCtlStatusReg,
                0x00);
}
/******************************************************************************
*   功能:  读取DS3231的偏移寄存器
******************************************************************************/
void DS3231ReadOffsetReg(BYTE *pOffsetReg)
{
    //设置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OFFSET_ADDR,
                pOffsetReg,
                0x00);

    //读取偏移寄存器
    //1个字节定长
    I2CRecv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0,
                DS3231_OFFSET_ADDR,
                pOffsetReg,
                0x01);

    //恢复起始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REG_BEGIN_ADDR,
                pOffsetReg,
                0x00);
}
/******************************************************************************
*   功能:  设置DS3231的偏移寄存器
******************************************************************************/
void DS3231SetOffsetReg(BYTE *pOffsetReg)
{
    //设置偏移寄存器
    //1个字节定长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0,
                DS3231_OFFSET_ADDR,
                pOffsetReg,
                0x01);

    //恢复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REG_BEGIN_ADDR,
                pOffsetReg,
                0x00);
}
/******************************************************************************
*   功能:  读取DS3231的温度寄存器
******************************************************************************/
void DS3231ReadTempReg(DS3231_TEMPtag *pTemp)
{
    //设置起始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TEMP_BEGIN_ADDR,
                &(pTemp->cTempMSB),
                0x00);

    //读取温度寄存器
    //2个字节定长
    I2CRecv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0,
                DS3231_TEMP_BEGIN_ADDR,
                &(pTemp->cTempMSB),
                0x02);

    //恢复地址为寄存器组首地址
    I2CSendStr( I2C_PORT_0,
                DS3231_SLAVE_ADDR,
                DS3231_SUBA_EN_2,
                DS3231_REG_BEGIN_ADDR,
                &(pTemp->cTempMSB),
                0x00);
}
/*****************************************************************************
**                            文件结束
******************************************************************************/

网友A(2015-01-30):
i2c的驱动呢

网友B(2015-05-15):
i2c的驱动呢,貌似不全

网友C(2015-07-23):
我正要找这个的驱动

网友D:
这也不全呀

网友E(2015-10-20):
不错的驱动程序;学习了!

网友E:
不错的驱动程序!

网友F:
我想问一下 #define DS3231_SLAVE_ADDR           0xD0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一直搞不懂 求高手解答

网友G(2016-12-22):
很好很实用的库文件

网友H(2019-01-15):
测试一下    感谢分享

网友I:
#define DS3231_SLAVE_ADDR           0xD0   为定义3231从器件地址为D0

网友I:
文件结构清晰

网友J:
i2c的驱动呢,怎么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