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个忙为什么我的程序会有这些错误》》

楼主(2014-09-2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u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uint

sbit trig=P1^2;
sbit echo=P1^0;

sbit LCD_RS=P1^0;
sbit LCD_RW=P1^1;
sbit LCD_EN=P1^2;
sbit LCD_PSB=P1^6;

bit flag;

void delay(uchar x )
{
  uchar i,j;
  for(j=0;j<x;j++)
          for(i=0;i<110;i++);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void lcd_init()
{
        LCD_PSB=1;
        write_cmd(0x30);
        delay(5);
    write_cmd(0x0c);
        delay(5);
        write_cmd(0x01);
        delay(5);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0;
        TL0=0;
        TR0=0;
        IT0=1;
        EX0=1;
        EA=1;
        lcd_init();
}
uint test_distance(void)
{
        uint value;
        TH0=0;
        TL0=0;
        trig=0;
        _nop()_;
        trig=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trig=0;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value=TH0*256+TL0;
        return value;
}

void timer() interrupt 0;
{
        flag=1;
}

void lcd_pos(uchar x, uchar y)
{
        uchar pos;

        if(x == 0)           // 第一行的地址是80H
        {
                x = 0x80;
        }

        else if(x == 1)  //第二行的地址是90H
        {
                x = 0x90;
        }

        else if(x == 2)  //第三行的地址是88H
        {
                x = 0x88;
        }

        else if(x == 3)
        {
                x = 0x98;
        }

        pos = x + y;
        write_cmd(pos);
}

void main()
{
    uchar table[4];
        uint value;
        uint a,b,c,d,e,i;
        init();
        while(1)
        {
                if(flag)
                {
                        flag=0;
                        value=test_distance();
                           a=value/100;
                        b=a/2;
                        c=b*340;
                        e=c/10;
                        table[0]=e/1000;
                        table[1]=(e%1000)/100;
                        table[2]=((e%1000)%100)/10;
                    table[3]=e%10;
                        delay(5);
                        EA=1;
                }
        lcd_pos(0,0);

        for(i=0;i<4;i++)
        {
                write_dat(table[i]+0x30);

        }

        }
}

SS.C(1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x', expected ')'
SS.C(18): error C231: 'uchar': redefinition
SS.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i'
SS.C(19): error C202: 'x': undefined identifier
SS.C(2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cmd', expected ')'
SS.C(27): error C202: 'cmd': undefined identifier
SS.C(3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at', expected ')'
SS.C(38): error C202: 'dat': undefined identifier
SS.C(6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SS.C(67):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test_distance'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undefined identifier 未定义      其他很多都是未在英文状态下写的所以出错了,重新写一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ndefined identifier 未定义      其他很多都是未在英文状态下写的所以出错了,重新写一遍就好了

这个答案是正解

网友C:
#define uchar unsigned u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uint
这两句定义错了,后面的uchar改为char,后面的uint改为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