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数码管实时显示ds1302的功能为什么实现不了?

楼主(2014-09-26):
用的是HJ-2G开发学习板,想实现用动态数码管实时显示ds1302的功能?仿照网上程序试了好多遍,为什么老是实现不了呢?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x)
{
   while(x--);
}

show(uchar time[])
{
    uchar time0,gw,sw, time1,time2;//
unsigned long t=500;
//uint t=2;
time0=time[0];     time[0]为得到的秒BCD码
sw=time0/16;      求十位;
gw=time0%16;    求个位;

DDRA|=BIT(3);//把PA3设为输出
DDRA|=BIT(4);//把PA4设为输出
DDRB=0XFF;//把PB口设为输出型,全为高

PORTA|=BIT(3);
PORTB=Number[sw];
PORTA&=~BIT(3);

PORTB=0XFF;
PORTB&=~BIT(4);//位选四显示分十位
PORTA|=BIT(4);
PORTA&=~BIT(4);
    Delay(t);

PORTA|=BIT(3);
PORTB=Number[gw];
PORTA&=~BIT(3);

PORTB=0XFF;
PORTB&=~BIT(5);//位选四显示分个位
PORTA|=BIT(4);
PORTA&=~BIT(4);
Delay(t);
}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迷津?
补充:假设先前输入的秒是50,理想情况在数码管显示出50并不断加1,但最后显示是AE, AE也不动,不知道错误在哪。
时间在1602上显示正常,当然输入1602的数据提前转为ascii码了。

网友A: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x)
{
   while(x--);
}

show(uchar time[])
{
    uchar time0,gw,sw, time1,time2;//
unsigned long t=500;
//uint t=2;
time0=time[0];     time[0]为得到的秒BCD码
//*既然是BCD码的格式, 数据只能按下面处理*******//
gw=time0&0x0f;
sw=(time0>>4)&0x07;
//sw=time0/16;      求十位;
//gw=time0%16;    求个位;

DDRA|=BIT(3);//把PA3设为输出
DDRA|=BIT(4);//把PA4设为输出
DDRB=0XFF;//把PB口设为输出型,全为高

PORTA|=BIT(3);
PORTB=Number[sw];
PORTA&=~BIT(3);

PORTB=0XFF;
PORTB&=~BIT(4);//位选四显示分十位
PORTA|=BIT(4);
PORTA&=~BIT(4);
    Delay(t);

PORTA|=BIT(3);
PORTB=Number[gw];
PORTA&=~BIT(3);

PORTB=0XFF;
PORTB&=~BIT(5);//位选四显示分个位
PORTA|=BIT(4);
PORTA&=~BIT(4);
Delay(t);
}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在板子上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估计板子什么地方没配置好吧;挺奇怪的

网友A:
你买的慧净的板子吗? 是市面上最差劲的, 完全是抄袭,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 前年我公司有位同事买的慧净的PIC开发板就是这样。

楼主:
是的,第一次接触单片机,第一次买板子,不是太清楚质量好坏;别人仿真好的程序发给我,在板子上老是通过不了;看了好多例程,程序应该没问题,可是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楼主:
把程序给了卖板子的人调,也没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