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led; 这种是否是没有给LED赋初值?

楼主(2014-09-26):
******************************************************************/
#include <reg51.h>
sbit led=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char 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
for(m=20;m>0;m--)
{
  led=~led;
  delay(3000);  }
while(1);
}

网友A:
sbit led=P1^0;这里其实已经赋值了,led=p1^0,而p1^0初始状态是1,所以一开始led=1

网友B:
已经默认赋值了

网友C:
#include <reg51.h>
sbit led=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char 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
        while(1)
        {
                for(m=20;m>0;m--)
                {
                          led=~led;
                          delay(3000);
                }
     }
}
这样写就会循环亮灭

楼主:
還是不太明白,默認赋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還是不太明白,默認赋值?

单片机上电复位默认IO口高电平,没有赋值的情况下都是1,取反就是0

楼主:
明白了, 這樣定義的

网友E(2015-10-10):
P1^0假如程序里一开始没有赋值,就相当于P^0=0。

网友F:
这是循环赋值,但是第一次LED的值确实没赋,要么是0要么是1

网友G:
led=~led; 是取反的意思,原来是1,算过后就是0了,原来是0算过后就是1了

网友H:
就是取反的运算。

网友I:
~是取反符

网友J(2016-01-21):
 sbit led=P1^0;这里其实已经赋值了,led=p1^0,而p1^0初始状态是1,所以一开始led=1  是的

网友K:
sbits已经默认赋值了

网友L:
单片机上电IO口就是高电平,也就是1,执行到led=~led那么LED就是0,再执行到led=~led,那么LED就是1,在执行到led=~led,LED变为0,如此循环下去

网友M:
51系列单片机,如果没有做特殊处理,默认上电端口电平为1.所以你单片机一旦上电,它就会是1,直到执行到 led = ~led ,状态会变为0;一直这样循环。

网友N:
上电复位时P1^0=1

网友N:
上电复位时P1^0=1,{   led=~led;    delay(3000);  } while(1); }每循环一次将P1^0取反

网友O:
这是在做取反

网友P:
默认值为0

网友Q:
上电时 io口为高电平  即1  所以已经进行赋值

网友R(2017-04-06):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