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tc89c52eeprom内部存储应用

楼主(2014-09-27):
比如一个有年月日时钟的万年历,我想把这些数据在断电时保存(或1分钟保存一次),求大神教我怎么处理这些变最数据

楼主:
怎么没有大神帮忙

楼主:
谢谢,但这个是单个数据保存,我想要了解的是多数据怎么样保存,原来是学汇编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一下

网友A:
其实保存多个数据很简单,重复执行几次保存单数据的函数即可

网友B:
一般是这样操作的:所有数据存入临时数组中,将扇区擦除,临时数组中的数据存入eeprom.单片机,电路开发,找我。qq2531263726

网友C(2024-03-19):
一分钟存一次内部eeprom,eeprom的寿命是10w次,70天内部eeprom就干报废了。

网友D:
上电后将 EEPROM中的数据读到RAM中,平常是读写RAM,
掉电时及时将RAM中需要掉电保存的数据保存到EEPROM,
就无 EEPROM 擦写寿命这种问题